联想E47A外接显示,内屏不显

楼主(2016-03-06):
故障:外接显示,内屏黑屏。拆开主板后,测量无LCDVCC .0V,测R33一端15V,另一端0V,先拆下Q1,还是0V,装上后,又拆下Q2后,R33一端电压18.41V,另外一端17.83V,请问下是Q2的问题吗

网友:
是不是Q2问题量一下Q2的G极(2脚),高电位关闭LCDVCC。

网友:
查Q4看是否有问题

网友:
换个新的试试

网友:
查Q4看是否有问题比较大

网友A:
LCDvcc是屏供电?不正常多是白屏 你的这个要看Q2的控制是否为高电平 为高时候 导通Q2的13脚 R33一端自然为低了

网友:
你可以看下Q2的第2脚是否是高电平,如果是你再查Q4的2教是高还是低, 楼主我觉得你没查完,有可能是Q4或者是LVDS_VDDEN的问题

网友:
你会看图纸吧,那会看原理吗?直接测M93_ENVDD有没有信号。没有也有可能是断线,你直接短Q1一三脚看屏正常不。不过一般来说没用。说这么多不知有什么用。唉。直接加热显卡吧

网友:
如果是黑屏的话,你先把显卡电路解决后再修LCDVCC

网友:
看了下说明,电路你都没有搞懂呀,基础知识要加强哦。还是先学习后再后维修吧!这个毕竟是个技术活,不是修自行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LCDvcc是屏供电?不正常多是白屏 你的这个要看Q2的控制是否为高电平 为高时候 导通Q2的13脚 R33一端自然为 ...

天意版主,什么时候你能发一篇详解读屏到点亮屏的详细时序,给我们这些小白补补脑啊!殷切盼望中!!

网友:
先干显卡看看,不行再查线路!

网友:
可能是显卡问题多

网友:
这些个都是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