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200一体机 开机1.0A降到0.42不显示有人说串口下面求详解

楼主(2016-03-06):
同标题,串口下面的点还是串口和主板焊接的地方有问题,请大神指教

网友:
硬盘串口下面有断线,要把接口拆掉才能看见!

网友:
串口下面有断线

网友:
是的,我这里修过一台,不止一个口下面有问题,两个硬盘接口都断了,把SATA接口拆掉就可以看到,会有点黄、腐蚀的模样

网友:
什么 是不是啊啊

网友:
厉害,这都能看的到

网友:
STA接口下面有短线吧!

网友:
硬盘串口下面有断线

网友(2016-04-10):
是的   我师傅维修几十台都是这个问题  先不用去刷BIOS 先拆掉SATA 看看下面有无断线

网友:
还有这个通病,记下先

网友:
联想通病不少!感谢分享!【迅维】有你更精彩!

网友:
这个一体机BIOS 好像也爱坏!

网友:
硬盘接口下面断线  LAD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