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S1三下五除快修

楼主(2016-03-06):
最近陆陆续续接到了许多H61系列的板,慢慢的也琢磨出了套路,满满都是套路。今天客户拿来一张H61M-S1,外观新新,发现还在保修期,本想叫他拿去保修算了。但是也得先应付一下,于是就插上电源上电
拔掉内存,插上喇叭,毕竟没有PCI可以用检测卡,通电,静静无报警,开始测量供电
内存    1.5V正常
桥供电 2.4V不正常
总线    1.05正常
CPU    1.1V正常
问题就锁定在桥供电了,其实之前已经见识了许多H61的板桥供电过高或拉低,特别是技嘉的H61 B75都有这方面的问题,既然是常见问题,那就搞!管他什么保修。测量相连到LM324运算放大器的1脚,测量其3脚同为2.4V,连接着2个电阻和一个贴片电容
电阻另一端2.5V进来,直接用电阻分压计算器算得可用1K加2,7K的电阻得出1.8V,替换之,亮机钱收入囊中,客户现场拿走没照

网友:
桥供电明显得偏高
还有你最好把图片穿上来
你这样很容易被其他会员说几句

网友:
是反馈电阻的问题吗?

网友:
1.8v不是vccpl锁相电压吗

网友A:
这个电阻一般摘下来再焊一下就好,我碰到很多个

网友:
最好放上图片讲解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一般摘下来再焊一下就好,我碰到很多个

最好是换,可能是热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看不懂楼主换的到底是什么

网友:
好快!三下五除二,这钱赚的没的说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这种问题都是要查反馈电阻!

网友:
够快的了啊!

网友:
主板最近没怎么修 新班子桥供电一般是1.5左右吧

网友:
学徒,拜师学艺来了,手下留情,多多请教!

网友:
没图没有分的。

网友:
看样子,是反馋电阻的问题。

网友:
是反馈电阻的问题吧

网友:
桥供电是1。05V  1.8V是锁相供电 好像是给CPU的

网友:
捡啦多少钱,西安这边修个板子30元,捅个下水通道还要50元上门。
不管通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