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85GE VER6.4跑码00维修,APL5336成功代换FP6137E!

楼主(2016-03-06):
主板:映泰A785GE 版本:VER6.4
故障:有复位,不跑码,代码区域AA-D1-D3-00,4位诊断卡显示00 D3,也就是到00停止不前了(后来想想诊断卡不能全信,以为00不是内存问题,也许换一个诊断卡代码又不一样了呢)
主板图片

首先打各电感阻值,没有问题!
上电,诊断卡待机3.3灯亮起,待机无问题!测量内存有1.96V,VDDA2.5测量为2.65也是好的!(这里说明一下,其实这几个电压是正常的,只是不太标准!)不管他,往下测,CPU0.9V正常,预设电压没有跑码前这个属于正常的!桥电压1.18V正常,总线1.29V正常,这个板子电压我也是醉了!哈哈
在往下什么时钟复位啊PG都测了一下没有发现问题!(其实是忽略了一个电压)
这个时候就走弯路了去测量CPURESET和PLTRESET全都正常,有点迷糊了,心里想会不会是BIOS呢,刷一下,官网下载的,不好使,文件名是.CS的,以为是编程器不支持,在论坛上下载一个,我去竟然和官网上的一样的,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1417&page=1#pid8482978
想想就静下心来,不是BIOS问题啊,这个时候在看看诊断卡显示00 D3会不会是内存条件没满足?主供电OK ,SPD OK,SMBCLK ok,verf oK,重点来了测到负载 VTT_DDR时候电压上下波动,从0.4-1.13跳动!看边上有一个电容,换掉试试,6.3 1000的,换了涛声依旧!拆了,打第4脚阻值137,看工作条件主供电OK,VREF OK ,好,换芯片,找了一会也没有找到,各种翻料板,查查代换吧,
看图吧 图纸中标注这个芯片是FP6173C,实际上用的是FP6137E,查FP6137E代换只查到UP0109P 能代换,找了一下没有,这时候想到订货时间很长,先试试看别的电路图中有没有合适的吧!翻看电路图M3A760M(RS780Q-LM3).pdf找到了同样位置的原件,看图

是一个APL5336大体上是一样的,但是看图纸中APL5336的供电是3V的,原来芯片供电为5V,查下APL5336芯片手册可以用5V

换上试试,成功跑码亮机,连6.3V 1000UF的电容都还没装呢!
哈哈,换上电容,来张亮机图

附上损坏原件位置

写的不好,将就着看吧!欢迎拍砖啊!
总结一下:1.复位出了,供电不一定正常!

                 2.映泰的官网BIOS的.CS文件是可以用编程器直接刷的,我的编程器是普通的TL886 !

最后谢谢各位大神看我叨叨!

网友A:
修的不错,最后问题是内存基准电压出现问题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不错,最后问题是内存基准电压出现问题导致的

是的!版主给加点分啊!

网友A:
用apl5336代换原来的内存基准电压控制芯片推测会烧毁不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apl5336代换原来的内存基准电压控制芯片推测会烧毁不工作。

工作啊  最后都亮机了啊,我看了芯片定义啊,没发现问题,你是指用时间久了会扛不住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工作啊  最后都亮机了啊,我看了芯片定义啊,没发现问题,你是指用时间久了会扛不住吗?

自己看下就知道了,你说的apl5536推测可能是支持3.3和5伏两种电压输入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看下就知道了,你说的apl5536推测可能是支持3.3和5伏两种电压输入工作

查了一下数据手册,支持0.3-7V,完全能够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了一下数据手册,支持0.3-7V,完全能够代换!

看到了,谢谢提供。

网友:
这板是不是上三代CPU啊?

网友:
我这片上二代U不跑码,上三代U档d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了一下数据手册,支持0.3-7V,完全能够代换!

楼主,你这数据手册哪里弄的啊?

网友:
刷了BIOS也一样,求解啊,谢谢啦!!!

网友C:
上三代U(装上二代内存,只能装二代内存-插槽是二代的)诊断卡闪一下(d1)就没代码了,不装内存就d0,求解啊

网友:
BIOS刷了最新版的也不行

网友C:
换几个二代的U都不跑马

网友:
芯片可以代换是我们维修人的福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上三代U(装上二代内存,只能装二代内存-插槽是二代的)诊断卡闪一下(d1)就没代码了,不装内存就d0,求解啊

这个主板是AM2+的CPU座子,支持AM2和AM3的CPU,至于你说的D0是跑了一段停还是压根就挡在那里啊,我认为你的主板就应该当做不跑码来修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不错,最后问题是内存基准电压出现问题导致的

内存基准电压不稳定导致跑马00
要是FBy偶问题那就不是这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换几个二代的U都不跑马

数据手册你要的话我可以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据手册你要的话我可以给你!

谢谢啦!楼主!麻烦发到我邮箱啊 janzen.geng@foxmail.com 谢谢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是AM2+的CPU座子,支持AM2和AM3的CPU,至于你说的D0是跑了一段停还是压根就挡在那里啊,我认为你 ...

就是上三代U(装上内存)诊断卡代码(d1)闪下就没有了!不装内存档d0(喇叭会报警)!装二代U就不跑码了!!!求解啊,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上三代U(装上内存)诊断卡代码(d1)闪下就没有了!不装内存档d0(喇叭会报警)!装二代U就不跑码了!!!求解 ...

感觉还是缺条件了,AMD的有时候出最后的信后,前边的也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是缺条件了,AMD的有时候出最后的信后,前边的也不一定是好的!

有复位不跑码真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是缺条件了,AMD的有时候出最后的信后,前边的也不一定是好的!

关键是上二代U不跑码!!!

网友:
“重点来了测到负载 VTT_DDR时候电压上下波动,从0.4-1.13跳动!”中的VTT_DDR在哪里测啊?楼主,谢谢啦!!!

网友C:
楼主,你的方法可行!我这片就是按照你的方法修好的(我是用原型号代换的,映泰板上有这个供电IC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方法可行!我这片就是按照你的方法修好的(我是用原型号代换的,映泰板上有这个供电IC的)

修好就好!但是映泰的板子这个毛病还是不多!一般都是待机桥供电之类的!

网友C(2016-04-05):
引用 网友B:
修好就好!但是映泰的板子这个毛病还是不多!一般都是待机桥供电之类的!

楼主,你那片还没返修吧!APL5336在哪个牌子的板上比较多啊?“APL5336能代换FP6137E”,我下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那片还没返修吧!APL5336在哪个牌子的板上比较多啊?“APL5336能代换FP6137E”,我下次试试

我那片至今没有返修!代换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我的代换芯片是联想的料板,联想的料板很多都有这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