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品牌机,故障不开机

楼主(2016-03-06):
  我本人是做电脑维修的,混不下去了,只能学着也修家电了。昨天一个同行送来个台式机,他自己开的店是卖电脑加修电脑,会组装和装个系统人家也敢挂个笔记本维修,台式机维修,数据恢复的大牌子。我无语了!!!!
         这个机子的牌子是dell780,ddr3的内存,Q45的intel芯片组,ICH10的南桥,775的CPU座子,这些东西拿到机子就应该搞清楚。机子问题是不开机,按开关没反应。下面是维修过程,高手就不用看了,给新手一点思路。
         拆板子比较麻烦,我这个人比较懒,既然按开关没反应,第一感觉就是是有可能是开机电路问题,插上电源,拿镊子短接绿线和黑线,能上电了。风扇转动。其实到这一步,问题就比较简单了。高手自然明白,首先搞定开机电路,让电脑能开机再说。intel南桥,开机测试的无非就那么几个点。

这个灯是AUX,也就是插上电源后的待机电压的指示灯。说明待机电压有了,但是有点不放心,又测了下PCI插槽的待机电压点,这个和南桥是同路。

示波器显示的是3.27V正常。再测了南桥的跳线VCCRST脚的电压为2.8V,忘了拍照了。这个也正常。一想懒的测这么详细了,先直接把表点在了电源绿线上,按开关后,发现5V没有跳变,说明还得老老实实的查前面。南桥的待机,有了,VCCRST有了,那就剩下时钟了,有示波器就是方便,测了晶振了两个角。

显示波形如下:

一看就是没波形,只有电压。于是到废板子上拆了个晶振,测量是正常的,换上去还是这波形。看来与晶振没有关系。这下有点闷了,应该不是南桥坏吧?RTC电路集成在南桥里。修的板子多了,谐振电容坏的还真没碰到几个。试着碰下运气,先换谐振电容再说。

个头很小,热风枪吹的时候非常小心,就怕把旁边的小贴片元件吹跑了,以前就干过那蠢事。3分钟就换上去了,那是一对,要换的话我是成对换的。现在再来看波形。

很漂亮的正玄波形。然后再开机测试,正常进系统了。

       。其实大家也看明白了,就是谐振电容搞的鬼,但是是哪个我就懒的去管了,晶振一个角是2V,另一个是0.几伏,没有波形。还有种简单的测试方法,两个角的电压在0.4V左右,有压差,也说明是好的,但是不一定完全没问题。最好还是看下波形的比较好。高手路过的就不要看了,就是个简单的开机电路问题。今天没活干,顺便发个帖子。希望对新手有帮助。

网友:
这是什么图片啊!怎么不让看。?

网友:
看不到吗!我也是转的

网友:
谐振电容坏得太少  修板还是得细心

网友:
楼主这个贴发在家电维修论坛过,图也挂在那边,请解释一下是否原则,否则删贴

网友:
学徒,拜师学艺来了,手下留情,多多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