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W509LWIN10改W1N7艰难路

楼主(2016-03-06):
今天接到的新机子,说用WIN10不习惯。我说1个小时装好,客人一走我就开始装了。结果弄了1个小时都还没进去BIOS,(开机10秒这样就直接进入系统了)丢脸啊,不行去百度。百度的答案是按ESC,还有F2,DEL的倒是没见到。自己试了好久,以为键盘坏了,外接一个键盘,ESC,DEL,F2一顿狂按,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心里火得很,一个破系统都装不进去。还是继续百度,反正看到什么就试一下,死马当活马医。结果一个方法有效了,说是机子开机快捷启动,得关掉才行。运行输入msconfig,回车。 把启动选择改为正常启动,加载所有设备驱动和程序服务。再开机按ESC就出现了选择界面,选择进如BIOS。后面的步骤就百度可以出来的了和以前的一样 。这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装了那么久的系统都没碰到过。真心累

网友:
好多新机这样的,垃圾win10难用 的要死...

网友:
这个太简单了吧,改很快的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死活进不了BIOS,最后拆机器了!

网友:
遇到过宏基本装系统要刷BIOS才叫变态呢

网友A:
这个拿下硬盘开机就好进BI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拿下硬盘开机就好进BIOS了

人家刚买的,你直接给人家拆了,人家怎么想,都是内置的,全拆才行

网友(2016-04-29):
没有这个机子的BIOS吗?

网友:
现在机器设计越来越变态。

网友:
是啊现在 的机子越来越恶心

网友(2016-09-16):
今天刚好装一台华硕W509L,碰到楼主一样的问题,幸好看到这个文章,不然头都搞大了,后来又上网查了一下,这个本子是华硕在BIOS中设置了win8的验证机制引起的,所以要在BIOS中如楼主那样设置。

网友(2017-01-04):
W8也有快启,走的路多了也就有了思路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现在好多机器都是一体化机身,传统方法装不好的话,认真的很急,没有耐心的人 会拆机的,客户好说话还好,不好说话的话,头真的很大

网友(2017-04-20):
我按F2能进BIOS,但不会设置,按照楼主方法成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