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Plus 换硬盘一直正在等待 无法进入进度条界面

楼主(2016-03-06):
换了好多块硬盘了。还是不行。是不是CPU爆了?求大神支招!

网友A:
硬盘资料都对吗 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资料都对吗 亲?

资料都对、就是不进刷机模式。

网友:
换个尾插试一下,

网友B:
拔线看报什么。一直等待拔线看是否是报9,如果是一般是硬盘,装之前再检查下底盘的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C:
硬盘损坏或没装好会出黑苹果没进度条,要是没出黑苹果,重做上盖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损坏或没装好会出黑苹果没进度条,要是没出黑苹果,重做上盖了吧

是的我已经把上盖撬了。坐等淘宝上盖植锡网到货就开始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拔线看报什么。一直等待拔线看是否是报9,如果是一般是硬盘,装之前再检查下底盘的阻值是否正常

阻值正常、我已经把CPU上盖取下来了。还没装回去

网友:
都是牛人 我都不敢翘盖子

网友:
楼主怎么样了

网友:
植锡网还没到货

网友:
换硬盘还是挺危险的

网友:
NI  ni你焊接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