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摄像头接口定义及摄像头故障维修攻略

楼主(2016-03-06):
iPhone摄像头,一共有2个,一个是前置摄像头,另一个是后置摄像头,在维修工作中,经常会遇到摄像头相关的故障,下面我们就通过先了解iPhone摄像头的接口定义,来了解相关故障的检修方法和维修攻略。
首先,我们要普及一个数据线接口,即MIPI接口,MIPI接口,是使用差分信号对,传输数据,分为主从设备。iPhone手机的前后摄像头,就是通过MIPI接口来传输数据的。
我们知道所有的数字信号通信中,都是需要有这样的几个信号:时钟,复位,开启,数据线,另外的大部分设备都会有设备ID识别(I2C),在摄像头的通信中,也不例外,以iPhone6为例:
AP_TO_FCAM_CLK_CONN 前置摄像头接口的13脚,就是摄像头的时钟信号,使用示波器是可以测量到时钟频率的,在摄像头关闭状态,时钟信号不输出。
AP_TO_FCAM_SCL_CONN 前置摄像头I2C总线时钟,用来通信摄像头ID信息,
AP_BI_FCAM_SDA_CONN 前置摄像头I2C总线数据,用来通信摄像头ID信息,那么很多维修经验丰富的维修师傅都知道,这两个信号在很多的接口中是至关重要的,摄像头的工作顺序大致是这样:在手机操作界面,点击打开摄像头软件,这时CPU会发送指令开启摄像头的供电及拉高摄像头的使能信号,然后通过I2C去识别摄像头(当然不是传输拍照数据,因为I2C的速率是很低的,只是单纯的用来识别摄像头的ID信息)。建立正确通信后,CPU会通过数据线与摄像头传输数据,进行拍照操作了。所以I2C的通信是很重要的。而对于iPhone手机,每个信号的故障对应的现象又是多样的,有些现象又是无法使用单纯的电路原理来解释。比如我们在维修及试验中,发现如果后置摄像头的I2C总线出现通信错误,就会导致打开摄像头时,提示闪光灯温度过高,iPhone需要冷却后再使用的现象,而常规的分析,温度过高应该是和摄像头的热敏电阻有关联,然后答案却是否定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维修所了解到的理论,和真实的原理还是会有出入,只有多借助于实验和维修记录来判断故障现象和故障原因的因果关系了。
AP_TO_FCAM_SHUTDOWN_CONN:摄像头开启信号,高电平摄像头关闭,低电平摄像头开启
90_FCAM_TO_AP_MIPI_DATA0_CONN_N
90_FCAM_TO_AP_MIPI_DATA0_CONN_P
90_FCAM_TO_AP_MIPI_CLK_CONN_P
90_FCAM_TO_AP_MIPI_CLK_CONN_N
90_FCAM_TO_AP_MIPI_DATA1_CONN_P
90_FCAM_TO_AP_MIPI_DATA1_CONN_N
以上信号是MIPI接口数据线和时钟,这六根的数据线类型相同,那么类型相同的数据线,对地阻值是相同的,根据这个规律,我们可以使用万用表判断数据线与CPU之间的通信线路是否正常了。然而在实际维修中,还要注意观察接口情况,比如有些进水故障,使用万用表测量到的数据都OK,然后却偏偏无法通信,观察后发现接口腐蚀,使用洗板水清洗后,就OK了。

以上的各个信号,是iPhone6的前置摄像头信号的含义和作用,那么后置摄像头,因为像素要高于前置,那么MIPI接口的数据线,就要多出2组来,前置的DATA数据线是2组,而后置的DATA线使用了4组,更多的数据线,可以获得更大的数据带宽。
其他的信号就是相同的了,如会有I2C数据线通信摄像头的ID信息,单独的摄像头开启信号,而后置摄像头因为有闪光灯,所以在接口上,会有单独的一根信号线RCAM_TO_LEDDRV_STROBE_EN_CONN,来开启闪光灯.

网友:
分析的不错。能把闪光灯再具体讲讲更好啊

网友:
多谢楼主来普及知识了 我们缺少这样的好文章

网友:
哪个大神能普及一下背光知识,进水了坏的挺多。

网友:
这么专业的知识啊,看来楼主是高手,我只在迅维听过这么详细的理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