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8 跑码正常 点不亮屏 等维修

楼主(2016-03-06):
客户送来N张X58 板  什么故障现象的都有,说两例比较典型的 一是跑码正常接插显卡不亮的,测量PCIE PG只有1v,打对地只有0.087,好板的对地是0.550,下掉网卡(温度正常),对地恢复正常,换网卡  OK。 一是 有时候可以亮,有时候卡码01或者03 或者22 ,换SB 依旧,刷BIOS依旧,换IO=83627DHG-P   OK  。

网友:
PCIE-PG真没注意到去哪量,看这板的配色象是钻石或者精英的

网友:
请教楼主PCI-E  PG是哪个脚

网友:
PCIE PG这信号,看着挺纳闷的,一细查原来是指A11 PCIE_RST

网友:
刚好碰到一片,用上。

网友:
感觉这个io容易坏,上次我换一个,是这个。发热。换掉ok

网友:
寨板。。什么蚂蚁,什么华南金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