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弱弱问下这个电容是不是爆了

楼主(2016-03-06):
小白迅维出来的,最近学修ATX,老是见到 电容中间微凸的,这个是200V大电容,算不算爆了,求解

网友A:
测量一下,就知道了,本身损坏,性能不良,参数变化,皆坏

网友:
从表面上面看是鼓包了一点。、

网友:
鼓了,直接换一个!

网友:
既然破相了 就换吧

网友:
左边那个激突了,看见美女了吧

网友:
最好换左个

网友:
如果是长城的,它有些本身就长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就知道了,本身损坏,性能不良,参数变化,皆坏

兄台高见,一测本质就出来了。

网友:
都能看出来是鼓了。。。。。。。。。。

网友:
换一个不就知道了 ,如果没网了你问谁呀!

网友:
这不用确定,直接换

网友:
吧鼓包的上盖 去掉 看下吧

网友:
一般外观看上去有异样,就直接换掉啊

网友B:
象是鼓了,为了更准确,拆下来测一测吧,其实换一下也用不了多少钱,如果说是鼓了,最好测一下平衡电阻。

网友:
这应该叫怀孕了吧

网友:
鼓起来了,还是换掉为上策。,要不然修很久,问题就在眼前。

网友:
最明显的损坏,应该是开口了,爆了,最外的保护层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象是鼓了,为了更准确,拆下来测一测吧,其实换一下也用不了多少钱,如果说是鼓了,最好测一下平衡电阻。

你好,测平衡电阻怎么知道大电容的好坏?能解释一下吗,还有怎么快速判断光耦的好坏!

网友:
是鼓了,直接换一个!

网友:
一般出现这种情况,都是直接更换的。

网友:
最好是换掉........

网友:
鼓起来了.当然要换新了。

网友:
直接换了吧

网友:
测一下参数就知道了

网友:
最简单方法!不确定就换!

网友:
左边的爆了

网友:
这样的我一般果断的就更换了

网友:
肯定是爆了啊

网友:
鼓包了  换新的

网友:
果断换了  滤波不良

网友:
长城电源的大电容就喜欢这样鼓,中间一个小圆点。另问下,【迅维】实地还都atx电源维修吗

网友:
左边的鼓了..................

网友:
用指针表测量一下充放电情况就知道好坏了,或者用ESR表测一下

网友:
就算没有完全坏了,也得更换一个好。

网友:
如果不嫩确定就换了吧。保险起见

网友:
这种大电容有可能只是外皮设计是这样  你压一下外层看能不能压回去就知道是不是大肚了

网友:
爆掉了 都鼓包了

网友:
左边的这个是爆了哦

网友:
这必须爆了。。。。。。

网友:
明显鼓包了咩 换掉 哪怕可以用但是不稳定。。。。。 性能不良!

网友:
呃 哥们 鼓起了该换了 不稳定的

网友:
换了肯定还要爆,因为还有一个关键的元件坏了才造成一边电容爆。

网友:
跟同类不一样就换啊

网友:
电容值几个钱一,直接换

网友:
用刀划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已经激凸了,就是还没泄。

网友:
换掉吧,性能不稳定,边上那个都不会鼓,应该是坏了。

网友:
大电容这测量就知道了,,不过很多都有点鼓,,不好说,,看引脚的地方有没有泄膏

网友:
电容坏了,一般平衡电阻断了。

网友:
还是换一对吧 省得麻烦

网友:
比较保险的方法还是将电容拿下来,测一下ESR值,就知道正不正常了

网友:
应该是鼓包了

网友(2016-04-13):
确定是坏了

网友:
大家测大电容怎么测的,数字表电容档测不准,用指针表看偏转吗?

网友:
已经坏了,直接换吧

网友:
看似鼓包了,用手按按鼓包的地方,如果塑料皮下面的铝壳没鼓包那就没问题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你是怎么毕业的呢?

网友:
鼓成这样不坏都难啦

网友:
怀孕了,还没到预产期

网友:
确实鼓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