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H61MXE-K 不跑码 !

楼主(2016-03-06):
版号:H61MXE-K

故障  复位不跑码!
上电 测 各大电压  都有  过程省略

复位针也有电压  检测卡也有复位!

查CPU复位   找了一份参考图纸
测Q42  D级发现只有  0.1V多正常应该有1V多   测Q42  G级也是低电位  说明前面电路正常 !
拆掉Q42   测  发现  短路   .  电路正常工作就是Q42截止   所以我就懒得装

上电测试  Q42  D级有0.4v左右    还是不正常  换掉上拉  排阻  PN59 电压出来了

上电  5秒左右   才会跑码    不正常   补上Q42   一切正常   亮机  !

说明CPU复位   不可以不受控     要根据时序才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如果没有这个管子 ,就是跑码正常了,但也会按复位按键时,机器不复位,。。

网友:
那如果不受控的情况下,可以关机吗?

网友A:
映泰很喜欢换排阻和三极管的

网友:
学习了,原来上拉排阻也会坏

网友B:
好帖  思路新颖  图片清晰  资料共享    加分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映泰很喜欢换排阻和三极管的

映泰   103  很多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帖  思路新颖  图片清晰  资料共享    加分是必须的

谢谢

网友C:
我修出CPURST 都把我乐坏了   原来在你这里 这些都是小儿科
二线板 都能修到这个份上  确实功力深厚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出CPURST 都把我乐坏了   原来在你这里 这些都是小儿科
二线板 都能修到这个份上  确实 ...

哪有    那么多故障  你都修了   这都是小意思! 你谦虚了!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D:
图纸下了,,和我的不一样,我的IO是IT8772E..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纸下了,,和我的不一样,我的IO是IT8772E..

图纸   本来就不一样   可作参考!

网友E:
楼主,看你发的帖子都很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看你发的帖子都很厉害啊。

一般般了

网友:
看来平台复位必须先出来,去掉Q42后这个CPU复位会一直为一点几伏的。

网友:
组合三级管工作状态正常一般都是上拉电阻问题变值或开路

网友:
好,又增加了一点经验

网友:
你也可以尝试把Q42强制拉上去看看

网友:
再次遇到   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