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克852D++型号热风枪拆焊台,发热芯不发热有凉风吹出?

楼主(2016-03-06):
型号:塞克852D++,手上没有电路图,刚开始也没多想,换了个发热芯还是不行,也不太会修这个玩意,测热风枪发热芯两脚无AC电压,肯定是主板坏了,15年7月买的,没用多少次,求大神支招或者来一份图纸。离不开这东西啊  ,谢谢

网友A:
这玩意儿是骗人的东东,我也买过一台是因为手柄被高温烫融化了--你看看主板就知道是假货,劝你扔了吧

网友:
发热丝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是骗人的东东,我也买过一台是因为手柄被高温烫融化了--你看看主板就知道是假货,劝你扔了吧

主板做工确实有点差劲,现在买哪个牌子的好用呀》?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 古川852+ 还马马虎虎能用

网友:
看看主板就知道是假货

网友B:
还是买个气泵的吧

网友:
这个风枪感觉主板有点次啊。。。。。。

网友:
安泰信852 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买个气泵的吧

还是气泵的耐用

网友:
你查下板子上风枪发热电路有个可控硅,如果可控硅是好的,你查一下可控硅的控制回路是否有(交流)触发电压,如果没有触发电压,再往上级查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也是一样的  怎么处理啊  求助啊

网友:
次品 不知道坏了多少害的买好的

网友:
工具是要买好点的啊,质量要可靠

网友:
楼主 我有个同型号的 也是坏了  少了个零件  帮忙照张你这板正面图我看看少了啥 谢谢

网友:
还是发热芯的问题吧。主板很少坏的,你测一下发热芯不就知道了。

网友:
我的也是和你的一样  不是估计是11#说的可控硅坏了  你吧发热原用钳子夹起来看看会不会发热  我的会  也是3月份才坏的 正愁着不知道那个东东叫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