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55M-D2H CPU供电偏低!

楼主(2016-03-06):
版号:GA-H55M-D2H

故障  不跑码  CPU供电  不正常    0.56V左右   正常1V以上  !

既然有电压  说明PWM工作了   电压  不正常   查反馈     查了半天  好像都正常  ! 过程省略

发现CPU附近有一个IT8275E  的芯片    控制着VID   还通过DRN4 上拉PWM

一看是822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换了一个   结果电压出来了   亮机了!

GA-H55M-D2H r131.pdf

网友:
这个822就是坏家伙来的

网友:
实际上时IT8275E的问题

网友:
看来这个就是个通病

网友:
华硕的老问题了,822爱出问题

网友A:
822电阻 ?不是排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22电阻 ?不是排阻。。

排阻     不是电阻  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排阻     不是电阻  吗?

我说的意思你没明白过来 跟你月饼老师再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意思你没明白过来 跟你月饼老师再学习下

我都不知道  你说什么 又怎么知道  学习什么!

网友:
看来这822是毛病多多啊,不过不是华硕的还是真不太常见!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就是电源管理芯片方波没出来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