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会修赛克852D++热风枪焊台,测发热芯两脚无AC电压。

楼主(2016-03-06):
刚才再电源板块发了帖子,在这里请看图哦。

网友A:
不出风还是不能调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出风还是不能调温?

出风正常,都是冷风,发热芯不发热,测没有发热芯电压

网友:
风枪不发热我一般都不去测试 直接换发热芯

网友:
拔掉手柄 拆开手柄  测发热芯 电阻大约50-100欧姆  测温热电偶 大约 0-2欧姆

网友:
你可以发回厂家去修啊

网友:
发热芯接线没有交流AC输出,追查可控硅及控制电路,可控硅由光耦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