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关于拆苹果屏蔽罩的问题

楼主(2016-03-06):
想问下大神 怎么拆苹果的屏蔽罩 又安全 拆完以后 屏蔽罩还可以用  我用风枪吹 很容易 把主板吹的不开机  用钳子剪的话 屏蔽罩 又不能用了

网友:
我也是 遇到这个问题就头疼 还请后面的大神来指教吧

网友:
风枪用不同,一般调风力为2-3,热度280-300,先上点焊油,烙铁加点锡到接缝处,用弯镊子勾住缝隙顶开。

网友:
每个人的操作可能都不一样,我是用风枪吹的,用镊子的一端压在屏蔽罩上,另一端伸到屏蔽罩下方,一边吹,一边轻轻的撬,不要太大力,基本不怎么变形,5S的屏蔽罩温度很低就能吹下来,(比焊接芯片时的温度低大概50度左右就可吹下来了)6代的屏蔽罩温度要高点,具体温度多少,不同的风枪显示的温度都不一样,就不好说了,

网友:
多吹几个就好了,完整拆都是吹下来的,温度和时间把握好就OK

网友:
我就是用风枪换的啊,我的风枪温度偏低,所以都是用350度吹的,好点的风枪应该是用300度就可以了,要是觉得还是难,就用烙铁把框的焊盘都拖一次锡,很好拆的

网友:
我也说一句有经验标准提供吗

网友:
用加热平台,温度350,秒拆,完好无损!!

网友:
看来大神不少  学习了

网友A:
用气泵风枪,不要上风嘴,300多度,基本很轻松拆下来。包括最难拆的6代基带盖子

网友:
温度是可调的,你看料板能熔就行,屏蔽罩散热快,温度要调好.一般不使劲撬的话,屏蔽罩都是可以用的

网友:
用了楼上的方法,很简单

网友:
屏蔽盖用的是低温焊锡 很容易拆的就是 还有需要很大的技术性问题吗  如果这就难拆 那芯片怎么拆  打胶芯片就更别谈了
都被吓大 了

网友B:
我个人的吹法就是温度开到450度左右,吹没有芯片的位置,快速的吹下来, 没个人都有自己方法的 ,每个风枪的温度也是不一样,这个没有一个固定值的。

网友:
6代基带屏蔽罩不好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的吹法就是温度开到450度左右,吹没有芯片的位置,快速的吹下来, 没个人都有自己方法的 ,每个风枪 ...

450度啊 版主?这温度 不立马 把主板搞的不开机啦  屏蔽罩里面肯定都有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气泵风枪,不要上风嘴,300多度,基本很轻松拆下来。包括最难拆的6代基带盖子

伙计你说的是直风风枪吧  是对着屏蔽罩正上方吹吗?我以前吹的是屏蔽罩周围和主板连接的脚

网友:
气泵风枪,调好温度,对着罩子的缝边吹边拿镊子顶,5的完美拆下

网友:
学习中,谢谢各位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450度啊 版主?这温度 不立马 把主板搞的不开机啦  屏蔽罩里面肯定都有芯片

这个就要看手工手法了。我经常这么干没发现这个情况。

网友(2016-04-05):
6基带CPU屏蔽罩好难拆。

网友:
我也用风枪吹。。还是蛮快下来的。但不知道能不能开机。。因为我是用料板拆的

网友:
5 6代屏蔽罩都是低温锡啊,我风枪开220就吹下来了。

网友D:
6代的屏蔽罩除了功放部分的温度要高点,其它的快克2008,250-270度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6代的屏蔽罩除了功放部分的温度要高点,其它的快克2008,250-270度没问题

因为我只用过4代电信版的来练手 用风枪很难拆 屏蔽罩吹下来的 时候 板子都吹报废了 不知道5至6代的好不好拆 多谢了

网友:
先绑好,从一个角开始撬

网友:
我哪天想取一个6的,结果 我吹了半天吹不动,又怕把主板搞挂然后就没搞了,学习手机维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