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把电池和主板谁坏搞错了

楼主(2016-03-06):
IBM T42有点老,故障是电池不能充电,而且开机在LOGO处时间很长,但进系统后速度一切正常。把电池接在可调电源上充了一会电,充电电流下降比较快,很快减小成了0 。量得正负极电压为11.5V,估计差不多充满了。接到主板上开机在LOGO处掉电,有时显示前已经掉电。客户特意说电池是刚换过的,所以对电池怀疑很少,而且种种迹象显示此主板确实有问题。淘宝上主板价格80元,就直接买了一个。到晚上没事又拿出主板试试,在电池接口处接可调电源12V,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这样看主板是好的?电池是坏的?开机后电池无法提供足够的电流?

网友:
呵呵 ,好有意思的维修

网友:
小白不懂  感觉应该看看隔离电路

网友A:
你觉得电池就是个12的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电池就是个12的问题吗

但愿坏的真是主板,电池是好的。这电池现在正负极电压是11.4V,没见过这样的坏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但愿坏的真是主板,电池是好的。这电池现在正负极电压是11.4V,没见过这样的坏电池。

电池输出在10.8——12.6V范围内都是正常的,应该主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输出在10.8——12.6V范围内都是正常的,应该主板问题

还是电池问题,主板是好的。电池接口接12V开机正常就说明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