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7H55 REV:1.00G 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6-03-06):
请教大家一下,主板有复位,测试CPU复位信号是1V不知道正不正常,有木有朋友有图纸共享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正常CPU复位一般由总线供电上拉

网友:
BIOS也刷了,还是不跑码,具体还需要检查哪里呢

网友:
检查的地方多了,按时序来,供电时钟复位,各大总线一一排查

网友A:
量全板电压和时钟

网友:
是正常的

网友:
好的 我在查查

网友B:
估计是处理器的问题,买的CPU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处理器的问题,买的CPU试试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还没去买的 呵呵

网友:
先刷bios试下先

网友:
最近修过一块  换时钟芯片好的

网友:
这种板BIOS 问题比较多有的要改的

网友:
你改一下BIOS 看下行不行

网友:
跟上时序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全板电压和时钟

时钟电路是什么作用?本人新手还不懂

网友:
新人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