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酷派大神F2 8675刷机教程和方法(线刷官方rom包)

楼主(2016-03-06):
酷派大神F2 8675的刷机教程来了,和其它酷派手机一样,也是有线刷教程,并且线刷教程也是针对官方的固件包进行操作的,因为很多人不知道怎么进行线刷,因此在这里整理了一下详细的操作步骤供大家参考了,这个线刷教程主要就是线刷官方的CPB格式的固件包了,上一节给大家分享了一下有关这个手机的固件包了,这一节正好来说说详细的线刷步骤了,在刷机的过程中是有一些细节要注意的,一起来看看吧:
一:酷派大神F2刷机前的一些准备工作:
1:确保你的手机能用usb数据线连接电脑,这个是必须的
2:电脑上要先安装手机的驱动程序,如果你的电脑上还没有安装的话,点击这里下载安装>>>>
3:下载刷机工具包,点击这里下载,下载下来放到电脑上就可以了
4:下载官方固件rom刷机包,点击这里下载,下载下来放到电脑上进行解压就可以了,一会要用到
二:酷派大神F2开始刷机的详细操作:
1:先把上面下载下来的固件rom包在电脑上进行解压,如下图,在解压出来的文件夹里看到里面有一个.CPB格式的文件,这个就是线刷格式的固件包。

2:然后把上面下载下来的刷机工具包也在电脑上进行解压,然后在解压,找到【Coolpad Download V1.85_140619.exe】文件直接双击打开进行安装,直到安装完成

3:打开咱们安装好的Coolpad Download Assistant软件,然后在软件上点击浏览,选择我们刚才下载并解压出来的CPB格式的固件rom包

4:然后点击升级包校验,等待进度条走完,也就是进度条走到100%

5:这个时候把手机关机,然后手机在关机的状态下,同时按住机的音量增加键,音量减少键和关机键,三键同时按住数秒进入fastboot刷机模式,这个时候把手机和电脑端都连接手机,然后软件即可自动刷入系统。

提示:如果进入不了fastboot模式的话,请手机在关机的状态下,拔掉数据线,然后再长按手机的 音量上键,然后插入USB线 进入Fastboot模式

上图就是fastboot模式

(如果连接数据线,刷机软件无反应,则是驱动未安装或者安装失败,检验驱动是否安装正确)

6:等待线刷完成即可,线刷过程不可断开数据线,第一次开机较慢,请耐心等待;

(本文来源) http://www.netded.com/a/jingpinshouji/2014/0904/29137.html

网友:
不用客气 应该的

网友:
不用客气啦

网友:
多谢楼主分想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楼主了  学习学习

不用客气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楼主  收藏备用

可以留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辛苦 了 学习了

不辛苦 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