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能切换,内外屏都无显求解!!1

楼主(2016-03-06):
最近修过,宏基的V3-571,华硕L50-B,都是一模一样情况,大小写能切换,三键重启电流变化明显,就是是没显,BIOS刷过,显卡加热过,像这种情况,应该查那些信号 谢谢!

网友:
希望大家修过的,提供一下思路!

网友:
这个可以改集显的吗,去掉独显,能显示出来吗

网友A:
像这样情况的,我一般果断显卡,你也可以先查下独立显卡的供电,供电都正常的话,直接干显卡

网友:
没有换一个显卡试试吗?

网友:
先把独立显卡的供电断了试一下集显!如果可以显示就是独立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显卡,屏,屏线,这三个,查一下

网友:
打下LVDS对地看有没有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这样情况的,我一般果断显卡,你也可以先查下独立显卡的供电,供电都正常的话,直接干显卡

显卡,显存供电都有了

网友:
大多为显卡问题。最好换一个

网友:
修机器一般都是按时序走,还真没注意这些代表了什么

网友:
问题找到了,原来屏线装错了,问题应该是白屏,没屏供电 ,Q28出错了。

网友:
白屏的时候测Q28的2-3脚只有1.6V左右,把R2去掉,R6的1脚有3.3V,装就只有1.6V,更换Q28。OK

网友:
还有这个机器,我试过外接是没显的,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