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 无触发

楼主(2016-03-06):
故障:有待机 无触发
电流:0.001
版号:LA470 10250-2
拆开后,发现南桥背面有个小强虫子的尸体,看来被电死了!其他没有进水或者烧灼痕迹。
对各个电感阻值,正常!注意,3v、5v电感偏低,大概是40欧姆左右,过了一会儿变成500欧姆左右,我还以为是有短路,结果不是,我走弯了!
一插电源,随便量待机芯片上管的D电压,19V,说明保护隔离过了。发现开关板的第2脚和第3脚有3.3V电压,有跳变(又走弯了),跟待机故障没有关系,直接跳过!
追查待机芯片51123,量3V的电感PL4101没电压,又量5V电感PL4102也是没电压。。
下一步查待机芯片的条件是否满足,看图片!
咦,奇了怪了,条件都满足了,为毛还不出后极3、5V呢?我准备换个51123芯片时,忽然想起来是BIOS,很纠结这个问题,后来找版主“新人求罩”求助,结果他给我一句话。。。好吧,我服了。 后来找到适合的BIOS,刷完完毕后,一上电,然并卵,还是不出电压,跟BIOS无关!(第三次走弯)
开始陷入思路,看着看3V、5V的后极滤波电容,我的大脑一醒,我上次修过宏碁掉电,都是滤波电容问题,立即找料板的两个330电容,装上去,对地组织,正常,上电 ,久违的后极3、5V电压终于回来了,按开关,电流指示针开始跳。。。跳。。跳。。跳。。跳。。感觉快亮了,赶紧拔了电源,接屏,上电,一触发,电流指示针跳跳跳终于亮屏了。。。
    维修误区:刷BIOS之前,先检查待机芯片条件是否满足,BIOS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开机芯片的,所以然并卵。
                    不要以为开关板的3.3V电压,能跳变,这不一定,还是看图纸很重要!
   总结:3、5V滤波电容不良,造成无输出后极电压
   个人写的不太好,写的有点乱,高手勿喷,新手看看,少走弯!求加分。。

网友A:
求罩 也罩不住了   下次我也问下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罩 也罩不住了   下次我也问下他

=    =这个问题以前和他讲过 他还问

网友B:
电容引起的不触发很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引起的不触发很少见

大多数都是纬创产的板子都是这个问题,宏碁机子也是。。

网友C:
有示波器你就不会走这么多弯路了,秒机来的

网友D:
示波器用上修这机就快了不过示波器不咋会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用上修这机就快了不过示波器不咋会用啊。

店里穷,没有示波器。。。靠自己的经验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示波器你就不会走这么多弯路了,秒机来的

店里都没有示波器。。。

网友:
分享很重要,加分

网友:
纬创代工的板子,很多都是滤波电容不行,导致出不来电压的

网友:
额,跟以前的IBM的机器问题差不多,都是芯片工作正常就是不出供电

网友:
飘过  经验也很重要

网友:
新人求罩要火啊

网友:
有些机子的问题真的很奇葩,不能用常理来维修

网友E:
楼主修的比较细致,检修思路比较明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修的比较细致,检修思路比较明确

谢谢!楼主多次走弯了。。。

网友:
3v  5v   待机一般都不管BIOS事   !

网友:
    =这个问题以前和他讲过 他还问

网友F:
楼主 这是3v、5v过压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 这是3v、5v过压保护了

是滴。。确实被保护了。

网友:
待机芯片开启都来怎么都来怎么会是bios的问题了

网友:
4741G都有这个问题啊

网友:
这死鱼也太容易捡了,不错哈

网友:
楼主文笔是有些小乱,但也是把事情说清楚了,让看贴的人能理解是最大的成功。话说3V/5V没出当然是要先查芯片条件和输出电感断开后的测量情况,别一上来就刷,,这路子不对

网友G:
这是什么维修套路?震惊!第一次看到有人维修思路比我还白的..偷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是什么维修套路?震惊!第一次看到有人维修思路比我还白的..偷笑了

...........

网友H:
楼主厉害  不知道小强都是怎么跑到笔记本里边去的 这么小的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厉害  不知道小强都是怎么跑到笔记本里边去的 这么小的空间

因为XXOO,生孩子!

网友:
不是啊!就是生动了点。

网友(2020-01-03):
感觉是待机电压那里 的问题

网友:
纬创代工的板子,很多都是滤波电容不行

网友:
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
3.5V电容坏的特别多遇到过很多了。。。

网友:
好奇 換掉的電容 對地阻植有異常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