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6摔坏了去修,老板说屏掉了,我怀疑老板换了我的码片,求教怎么查码片有没换!

楼主(2016-03-06):
朋友手机喝酒摔变形了,送去修,过了几天老板打电话来说修补好,屏幕也掉了。说陪100快钱!我怀疑老板把码片下了,6代解ID只要一个码片和屏吗。知道的高手高速我下,。明天我陪我朋友去找那个修手机的!
心太黑了。

网友:
不会的 只要你个麻片 没什么用的

网友:
单独码片没啥用的

网友A:
问题干嘛说屏掉了?屏还能掉了,就赔100啊?

网友B:
没看懂,屏幕掉了是个什么意思·······修个苹果6要100也不算贵咯

网友C:
没码片 刷机会报错   用不了SIM卡  撑死这就是个有样子的ipad  只能用WLAN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屏幕掉了是个什么意思·······修个苹果6要100也不算贵咯

修手机的说把我屏幕弄丢了!陪我100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码片 刷机会报错   用不了SIM卡  撑死这就是个有样子的ipad  只能用WLAN

修手机的说把我屏幕弄丢了!陪我100块钱!没有屏指纹识别不就等于废了。在把我码片一下。找个锁机装码片。写硬盘。锁机补就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干嘛说屏掉了?屏还能掉了,就赔100啊?

是啊。没有屏指纹识别不就等于废了。在把我码片一下。找个锁机装码片。写硬盘。锁机补就接了吗!
是这个道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屏幕掉了是个什么意思·······修个苹果6要100也不算贵咯

是修手机的把我的屏弄丢了。。屏丢了指纹识别不是废了吗?他把我码片一下。找个锁机装码片。写硬盘。锁机补就接了吗!
是这个道理吧!

网友D:
他把我码片一下。找个锁机装码片。写硬盘。锁机补就接了吗!
在把我的屏换上去。指纹也可以识别了!
是这个道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是修手机的把我的屏弄丢了。。屏丢了指纹识别不是废了吗?他把我码片一下。找个锁机装码片。写硬盘。锁机 ...

只能说,没指纹也没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没指纹也没废

问题是我没有原来的屏。手机修好了我的指纹识别也用不起来吧。。如果他把换到锁机上。锁机的指纹识别是不是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没指纹也没废

请问下怎么测码片是不是好坏。

网友:
让赔个好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把我码片一下。找个锁机装码片。写硬盘。锁机补就接了吗!
在把我的屏换上去。指纹也可以识别了!
是 ...

不是的,解锁,还要基带部分,指纹是和cpu配套的

网友E:
这种无语了,遇到这种客户我直接叫他滚

网友:
不明白,围观的,好好商量解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无语了,遇到这种客户我直接叫他滚

为什么让客户滚呢?我朋友去修手机修到最后把手机屏修没了。和我朋友说手机屏掉了。难道补应该找他吗?

网友:
光要你的码片没啥大用.如果有问题就协商不行就工商,在不行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