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36ZG开机亮Logo随后掉电 用电池能开机不亮

楼主(2016-03-06):
今天收到一台acer4736zg 客户说开机一会掉电 我以为是散热管坏了 ,接机上电发现不对发现刚开机就掉电 ,但是单接电池不掉电,但屏幕不亮。和客户说需要拆机检测,发现接电池开机没有Cpu供电,接可调电源亮的时候有,一看是NEC大电容 心想估计问题就在这里啦,拆了半天拆下来了 拆了四个470的电容 焊上开机上电不掉了,接电池开机也能显示了。此次维修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也就是维修经验分享一下。

网友:
又是这个电容

网友:
有的蓝屏也是这家伙惹的祸!

网友:
这个已经是通病了!

网友:
楼主修好分享一下,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分享很重要,看重你的精神

网友:
不知道我这个是不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一看到这种症状,就在想NEC,
进来一看,果然。。。。。。。。。。。。。。

网友(2016-04-07):
今天又碰到一台4736zg 故障是不定时死机,时亮时不亮 以为是NEC在作怪,换330 6个还是不行 ,刷BIOS  BGA显卡也不行,BGA南桥也无果,不知道怎么修了。不亮的时候电流0.8-0.9-1.2

网友:
nec引起的故障真的是各种各样

网友:
大电容真是维修员的福音

网友:
这个是通病来的吧

网友:
NEC通病不必多说看啊,新手应该也会知道了

网友:
  有谁能给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 NEC的电容时间长一点就不稳定的么?  谢谢了

网友:
又是NEC大电容

网友:
昨天修了一个 HP4133S 的笔记本  情况和你一样,NEC 大电容,屡试不爽啊

网友:
NEC大电容,呵呵,厂家设计也是罪了,碰到就能秒

网友:
NEC大电容维修人员的福利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前天干了一台   没拆NEC外加了两个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