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从键盘进水后,出现的屏幕问题。

楼主(2016-03-06):
有一朋友的联想Y450前几天在使用时,不慎从键盘上倒进了一点水。大概是从键盘左上部,应该是在主板CPU及显卡这个地方。后来他并只是将笔记本拿起来,让水流了出来,并没有进行其它处理便开机了。一开始是能正常工作的,但是隔天再开机,屏幕就不行了,一条条的竖直线布满了整个屏幕,根本不能显示图像,就像是屏坏了一样。后来叫我去处理,我外接液晶屏,则能正常显示,只是并没有作具体大型游戏测试显卡核心是否存在问题。
想请教各位这个问题应该怎样处理?

网友A:
换个屏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屏试试了

是屏坏还是屏线有问题?

网友B:
目测是屏问题,要怎样处理??当然是送修啦,应该一开始就送修,给个清灰费清清放心多

网友C:
进水后不应该再开机,应第一时间送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目测是屏问题,要怎样处理??当然是送修啦,应该一开始就送修,给个清灰费清清放心多

怎么会是屏坏呢?有点想不通的啊。屏的数据线拆开来看看是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水后不应该再开机,应第一时间送修!

并不是我的缘故啊。

网友:
果断换屏试试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会是屏坏呢?有点想不通的啊。屏的数据线拆开来看看是很好的。

说多也没用的,直接送修吧

网友:
after water should not open the machine up . need to check components inside

网友:
上次客户送过来的机子跟你这情况一样,直接换屏550,客户答应了,最后买个屏换上去就好了

网友:
发生这种情况.第一时间拿去维修

网友:
屏软排线问题

网友:
屏幕的问题呀,换个屏试下就知了。

网友:
看着像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