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OPPO R7不充电

楼主(2016-03-06):
有一个OPPO r7  不充电  换了 电池也没用 这种手机 图纸资料还不好找 真麻烦啊

网友:
是啊 这种故障 没有图纸 很难修的

网友:
充电管 坏了 吧

网友:
亲这个咱也没办法啊

网友:
这个我也没法子哦 亲

网友:
从尾插开始 查起

网友A(2016-04-17):
有图纸也不见得好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也不见得好搞啊········

有图纸就有可能搞好

网友:
图纸都去哪里能搞到

网友:
常见几个故障点有USB到主板,尤其是FPC处焊盘折断,很不明显。之后就是充电IC有没有5V如果有就加焊或者更换充电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