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E40打黑胶显卡

楼主(2016-03-06):
    之前回收了一台联想E40,一直放着没修。正好现在有空拿出来修下,开机电流上1.3A不亮,有两次跳变,确定是显卡问题。这款机修过的都知道显卡打黑胶,显卡正面两个显存也有胶,反面没打胶,所以作这显卡时一定要包好正面两个显存,不然重作完显卡后显存冒珠就麻烦,以前就有过这方便的经验。包显存要打一层厚的锡箔纸,然后从无线网卡上拆一个铁片盖住显存再包一层,直接上BGA台,我用的是ZM-R380B两温的,先预热一下板到160度就关掉,等20秒左右再重新开启,到230度左右用镊子戳一下胶感觉动了,就可以轻轻将显卡挑起,然后量下显卡上面电容阻值正常直接就可以重新植珠,植完珠再量一次显卡上电容阻值,确定没短路再作上去,作好试机OK(包显存和控制摘显卡的温度很重要,一般超过250度很多会爆掉)

网友A:
这个显卡重植也用了不多久

网友B:
老手经验。黑胶这东东要的是经验。做起来就是不一样。不过我做桥从不过230。台板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显卡重植也用了不多久

重植好后把铜管上的胶泥去掉,换成小铜片导热好些,这款机的散热器也容易坏,要测试下温度,如果保持在五六十度就基本撑半年以上不成问题,我修过很多台了,本身我自己是在卖这款板所以经常接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手经验。黑胶这东东要的是经验。做起来就是不一样。不过我做桥从不过230。台板也一样。

打黑胶或者白胶的,不到230一般是拿不下来的吧,就我用两温区的情况

网友C:
难怪每次都要搞坏,原来我的温度超25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手经验。黑胶这东东要的是经验。做起来就是不一样。不过我做桥从不过230。台板也一样。

怎么不能呢,设置里不过230,加多点焊膏。成功率也很高,至少目前只掉过空点。

网友D:
这个显卡最好换个新的还能多用一段时间!

网友:
我一般都直接换掉,这样用的久一点,

网友:
黑胶确实是很难搞

网友E:
我在想,如果把显卡的质量做成cpu的质量就好了,不过话说回来,我们生意也差了

网友F:
这破机,黑胶害死人,跟显卡同一面的两显存容易爆锡,一并重植,基本就没问题了 ,

网友:
封黑胶即使修好了不稳定,这种封黑胶的要跟客户说好修好不保修,烧收点钱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显卡最好换个新的还能多用一段时间!

新的芯片贵,在广州这边二手市场很难报得起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破机,黑胶害死人,跟显卡同一面的两显存容易爆锡,一并重植,基本就没问题了 ,

所以我写这贴子就是要说明怎么处理好正面两个显存,一般用我这方法,我自己试过很多台了,不会冒珠,当然如果你有发现更好的方法那最好

网友:
这个真是纯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在想,如果把显卡的质量做成cpu的质量就好了,不过话说回来,我们生意也差了

电子产品更新太快,厂家要更新换代,不可能作这种亏本事的

网友:
显卡坏了又不了多久的

网友G:
好经验。。防止显存爆珠。。上温不超230.。下温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好经验。。防止显存爆珠。。上温不超230.。下温呢?

我用的是两温区,下温190

网友:
这个温度可以熔??上风嘴离芯片多高?

网友:
黑胶难拆,但保护显存的方法很好,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机子显卡老有问题,高温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显卡最好换个新的还能多用一段时间!

这种显卡肯定没全新的!!都TM是翻的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是一流的

网友:
恭喜楼主拆胶成功,黑胶并不可怕。

网友:
e40这东西不好弄

网友:
都是宝贵的经验啊,正好自己用这款

网友:
修复打黑胶的确实是需要耐心,不错的经验

网友:
我都直接加焊 不取下来

网友:
是的,这个灌黑色內胶的,加热两次比较好取,热一次后,那个黑胶基本上就不粘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用的是两温区,下温190

上温到230,下温到190,要过多久才会动?

网友:
我做这个成功率很低,很容易爆.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温度设的高了.

网友:
这款植球还是蛮稳定的

网友:
楼主好技术,拆胶也要保护显存不爆珠,确实要点技术,顶起来

网友:
我一般380度 压一会取下来一般都不会掉点 也不会坏

网友:
E40这种显卡问题我一般都不修

网友:
温度控制好一般没问题 E40重做也行 购买的芯片没几个好的

网友I:
换了吧, 重置也白搭 ,还要坏, 注意下散热片  也很爱坏

网友:
楼主太细心了,包好就没事,不用铁片那么麻烦吧

网友:
这个对我来说还是具有挑战力的,毕竟打了教的显卡不好拆啊

网友J:
麻烦事在后面,好的话能用一个月,不好就10来天就回来了

网友:
018的显卡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麻烦事在后面,好的话能用一个月,不好就10来天就回来了

不会,重新植珠的,只要修好散热器温度测试正常就可以顶半年以上,这款散热器坏的很多,超过七八十度就要考虑换掉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换了吧, 重置也白搭 ,还要坏, 注意下散热片  也很爱坏

这边修这个显卡才一百,报换显卡直接就不修了,因为加上显卡要超过两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边修这个显卡才一百,报换显卡直接就不修了,因为加上显卡要超过两百了

我们这给同行修才60  要80 都 不修,换 同行要200,  越来越低  总是有扰乱市场的

网友:
   学习了,大师们,多多发贴,谢谢

网友:
从来没拆过黑胶。。。。

网友:
楼主的 温度控制的 很棒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怪每次都要搞坏,原来我的温度超250了!

跟你一样  我每次都260 估计是我这BGA机器问题吧 无铅的都是260取的 有铅的225取

网友:
遇到过两次了,没包好显存,搞得越修问题越复杂了。。。

网友:
重值的能管多久的

网友:
主要不掉点,,其它都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