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一般工作流程

楼主(2016-03-06):
主板一般工作流程
1、装入电池首先送出VCCRTC、RTCRST#给南桥
2、南桥给晶振供电,晶振提供32.768KHZ频率给南桥
3、插上电源,+5VSB转换出+3VSB,某个电路检测到待机电压正常后,发出RSMRST#,通知南桥待机电压OK
4、按下开关,送出触发信号给I/O
5、IO收到触发信号后发出PWRBTN#给南桥
6、南桥依次送出持续高电平的SLP_S5#,SLP_S4#,SLP_S3#
7、SLP_S5#(一般不采用),SLP_S4#去开启内存供电,SLP_S3#给IO
8、I/O发出PSON#持续低电平给ATX电源
9、当ATX电源收到PSON#为低后,即送出+12V、-12V、+3.3V、+5V等主供电
10、当ATX的主供电出来后,通过主板降压电路转换出其他各路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等
11、总线供电一路供给CPU,CPU发出VID组合信号给电源管理芯片
12、总线供电另一路转换出电源管理芯片的EN
13、当电源管理芯片得到VID组合和EN后,且本身供电正常后,发出驱动信号控制场管发出CPU供电
14、当CPU供电正常后,电源管理芯片发出VRPWRGD给南桥,通知南桥此时CPU供电已经正常
15、时钟芯片会在其供电和14.318MHZ都正常,且收到供电电路转换而来的开启信号,产生各组时钟频率
16、ATX电源延时发出ATXPWROK经过电路(I/O)延时发出PWROK给南桥
17、当南桥收到2个PG后,发出CPUPWRGD给CPU
18、南桥发出PLTRST#和PCIRST#给各个设备
19、北桥收到南桥发出的复位后,且北桥本身供电、时钟都正常,大约1毫秒发出CPURST#给CPU
20、CPU开始工作

网友A:
多谢分享,学习了!笔记本主板工作流程能发个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分享,学习了!笔记本主板工作流程能发个出来吗?

好的,等我整理出来先。应该是这两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收藏了

好的,谢谢关注

网友:
好,这帖子好

网友C:
你整理得有些不是很全面
还有更全面
不过整理得也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整理得有些不是很全面
还有更全面
不过整理得也不错

嘻嘻,大神,可不可以分享一份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嘻嘻,大神,可不可以分享一份给我,

买本书
里面很多多不一样的
你可以去参考下

网友E:
老徐,有人又要把你的知识上百度了。这个帖子应该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徐,有人又要把你的知识上百度了。这个帖子应该封。

百度 ?

网友(2016-07-12):
这是饼哥讲的

网友F:
简单明了,就是有点老了,有新点的吗,如100系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简单明了,就是有点老了,有新点的吗,如100系列的

最新的100系列的资料很少见哦,不太好找

网友(2016-09-14):


网友:
感谢分享。整理的好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