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vivo X5Pro线刷救砖包 售后资料解决一切软问题 100%救砖

楼主(2016-03-06):
vivo X5Pro线刷救砖包 售后资料解决一切软问题 100%救砖
地址:http://pan.baidu.com/s/1mhe4E84
刷机准备:

1、确保电池电量在20%以上,断开数据线和充电器,把手机关机。

2、解压开刚下载的刷机包。

注意:刷机过程会清空原手机数据。

由于手机型号和版本不同,下面教程里的图片仅供参考。

如果刷机遇到问题可以参考【帮助】里面的教程进行修复,也可以直接QQ咨询管理员。

驱动安装:

参考【驱动】文件夹里的【使用说明】,一般直接安装【刷机驱动自动安装版】即可。

开始刷机:

1、打开【平台】文件夹,打开Flash_tool.exe,如果出现英文提醒点OK就好了

如下图第二步,单击开始,点击开始后如果提示窗口,选“是”就好了

2、手机去电池再装上电池(完全关机),插上数据线(一般MTK平台的手机是关机直接插上即可联机,个别型号不联机需要【按住音量+或-不松】再插数据线),(如果第一次刷MTK会提示安装驱动,允许自动安装完,)进度条会走就连接好了,会走好几遍,如下图出现窗口就刷完了。

刷完后取下电池重新开机,开机第一次慢一点(5分钟左右),耐心等待。

网友A:
我也说一句正在研究手机维修,好资料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说一句正在研究手机维修,好资料啊啊

希望能帮到你,想做ROM联系我2903123674

网友:
好的,多主楼主分享方法啊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