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 CPU底座的白色盖子如何无损拿下来

楼主(2016-03-06):
那天不小心拆爆一个

上面一层是白色盖子 底下才是黑色底座 底座上还有个固定杆

网友:
没有拆过。。。。

网友A:
加焊油,用风枪均匀加热,再配合镊子 ,应该可以吹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油,用风枪均匀加热,再配合镊子 ,应该可以吹下来的

楼主是想取个盖子,用镊子小心的翘边上的卡扣就行。

网友:
用刀片和镊子,小心点不就下下来了,稍微加点热让盖子有点韧性也行

网友(2016-04-05):
多拆几个就会了

网友:
和AM2一样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