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B总线电压不够,从别的地方飞线加压可以正常点亮,这 ...
FSB总线电压不够,从别的地方飞线加压可以正常点亮,这样能长期用不

楼主(2016-03-06):
FSB总线电压不够,从别的地方飞线加压可以正常点亮,这样能长期用不
飞线

网友:
不行 时序乱了 且不知道你飞的线路 电流负载 等 不建议这样处理 很好修故障 干嘛飞

网友:
最好是要查下图纸把故障解决了。

网友:
不行的,找到问题来源来修。

网友:
能亮说明没有问题,我在修一体机的时候也这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