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建议]
【已解决】为什么没法签到?

楼主(2016-03-07):
这是几个意思尼?无法签到了尼?

网友A:
  您好,服务器不稳定,正在找技术排查问题,请您理解

   您在试试 看看签到是否能成功

  如果还是不行,请切换到电脑版,一定可以的

  手机版,最下面,可以切换到 电脑版 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服务器不稳定,正在找技术排查问题,请您理解

   您在试试 看看签到是否能成功

触摸版现在点击图片没法看到图片了?

网友(2016-07-04):
我怎么找不到签到界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