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3 PLUS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6-03-07):
主板送来时说是不开机
插上电源发现是触发掉电,触发瞬间掉电,掉电后还可以再触发,
碰到这种问题,直接把绿色拉底,再一步步测电压。。
测到第一步就发现问题了

没有2.5v,正常时4脚应该有2.5V电压的,(这个芯片别的脚位的电压是正常的)
别的电压不先测了,先把这个电压修出来。
直接换了个5脚芯片,触发不再掉电,直接显示。。

问题不大,高手误笑。。。

网友A:
这个5脚线性稳压芯片损坏是通病

网友:
楼主不愧是老鸟 ,做事干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5脚线性稳压芯片损坏是通病

这个还有待议论,我修过好几块跑吗断电的,最后是温控的问题!

网友C:
如果能加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D:
。。。。  直接就确定那个坏了啊

网友E:
主板图在多拍几张就好了,还有能谈谈你的思路吗

网友:
按时序走 内存供电过了 就vdda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  直接就确定那个坏了啊

按时序走 内存供电过了 就vdda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能加图纸就更好了

华硕那有图纸,有点位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板图在多拍几张就好了,还有能谈谈你的思路吗

AM3的供电时序,内存,VDDA,CPU供电,我就是先量了内存的,又测的VDDA

网友:
CPU的2.5V供电

网友F:
思路清晰,不过现在修主板利润不大了

网友:
这里2.5V就是AMD 平台芯片组系列CPU 核心工作电压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D:
。。。。  直接就确定那个坏了啊

不是按时序走测量的。

网友G:
楼主那个芯片是什么工作原理?我换过几个都不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那个芯片是什么工作原理?我换过几个都不行

应该是相当于1117,3.3V输入,开启脚 ,2.5v输出,不行的话直接把3脚4脚加二极管连起来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思路清晰,不过现在修主板利润不大了

修主板没有利润了。。

网友:
下次我也要记得这个电路

网友:
我说嘛内存供电怎么没测,原来过了,还以为直接就VDDA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5脚线性稳压芯片损坏是通病

应该是华硕的通病。修了N块了。上CPU就会掉电。不上就不会。就是2.5V电压没有导致保护。

网友:
华硕A78通病有时复位灯闪就是那个5脚小lC坏

网友:
学习了,今天修到一个Intel的是跑马掉电,没图纸,查不到温控电路

网友:
为嘛先想起来测vdda2.5v,等等具体细节说点。原理上说点。其他都意义不大。还是加分

网友:
楼主神速,赞一个

网友I:
谁有这个五脚的芯片电路图发一个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思路清晰,不过现在修主板利润不大了

唉!蚊子虽小也是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谁有这个五脚的芯片电路图发一个看看。

就是UP7707类似型号5脚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那个芯片是什么工作原理?我换过几个都不行

可能是是你换的芯片引脚信号定义与原来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相当于1117,3.3V输入,开启脚 ,2.5v输出,不行的话直接把3脚4脚加二极管连起来一样的。。

3脚4脚加二极管连起来相当于开启脚失去控制作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A:
3脚4脚加二极管连起来相当于开启脚失去控制作用。

是的,直接供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的,直接供电了

嗯,但是这样子没有安全保障,这里开启引脚推测是电源8脚 ATX PWROK信号控制工作的。

网友J:
这个5脚芯片的引脚图或者电路图谁有。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5脚芯片的引脚图或者电路图谁有。

华硕的只有看下点位图。

网友:
不跑马怎么修   说以下 思路  楼主  谢谢

网友:
很经典的故障啊 VDDA2.5是AMD cpu电压开启条件之一  这个板CPU上面的5脚芯片经常坏 确实是通病

网友:
这个电压是AMD才有的嘛

网友K:
这个应该是VDDA得转换电压xinpian ?

网友:
华硕和V星的喜欢用这种芯片,也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应该是VDDA得转换电压xinpian ?

是的,就是VDDA转换电压芯片。

网友:
捡到死老鼠了

网友:
能加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L:
这个芯片起什么作用

网友:
菜鸟时序一问三不懂,今天涨知识了。VDDA2.5:AMD平台芯片组CPU核心供电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芯片起什么作用

VDDA电压转换线性稳压输出作用。

网友:
此贴很经典 VDDA  2.5 一个必须的工作条件

网友:
楼主,我这片(和你修的主板一样,就是少了PLUS)是不定时掉电,有时触发两三秒钟掉电有时比较久甚至跑过2A(显示了)过会就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那个芯片是什么工作原理?我换过几个都不行

你的也是VDDA2.5V没有吗?我这个ADDA2.5V有

网友M: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有待议论,我修过好几块跑吗断电的,最后是温控的问题!

是哪部分的啊?是和楼主一样的板吗?

网友:
捡到死鱼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华硕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M:
是哪部分的啊?是和楼主一样的板吗?

是的~温控部分

网友:
是拆掉CPU座子上方的t04吗?

网友:
大家帮我分析分析啊  盈通G41T V3.1无CPU供电求助!!!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46806-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谢谢啦!!!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我老忘记VDDA2.5

网友:
VDDA2.5转换5脚芯片!!!

网友N:
这个是温控芯片吗

网友:
新手学习经验了

网友:
这个问题修的挺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是温控芯片吗

不是,VDDA2.5V电压产生转换芯片,同时推测也是控制CPU开启信号高低电平状态工作。

网友M:
楼主,你没量内存供电?我这片内存供电1.2V(正常不?)谢谢!!!

网友:
看来你修这过这种板很多次了  一量,没有电压就是马上换 不错的经验

网友A:
引用 网友M:
楼主,你没量内存供电?我这片内存供电1.2V(正常不?)谢谢!!!

不正常的,2代内存工作输出主供电一般在1.8V左右,可以查下对应供电管理IC工作条件和FB引脚相连分压电阻阻值变化情况。

网友M: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的,2代内存工作输出主供电一般在1.8V左右,可以查下对应供电管理IC工作条件和FB引脚相连分压电阻 ...

我师傅说这种主板在没跑码的情况下内存电压是会偏低,版主你知道RT9619A可以用什么代换吗?(料板和坏显卡上都找遍了,都没有!!!)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师傅说这种主板在没跑码的情况下内存电压是会偏低,版主你知道RT9619A可以用什么代换吗?(料板和坏显卡上 ...

这是当然的,芯片代换可以先查下本身引脚对应信号定义。

网友:
这个电压没有还会造成复位闪  貌似通病了都

网友O(2016-04-26):
同样的故障,没有2.5v电压。但是找不到同样的芯片更换。能不能帮忙看一下芯片的信号。

网友:
修主板没有利润了。。

网友:
这个确实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同样的故障,没有2.5v电压。但是找不到同样的芯片更换。能不能帮忙看一下芯片的信号。

就是up7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