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VD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6-03-07):
型号:X45VD REV 3.0
故障:裸板触发0.8A左右瞬间掉电
检修过程:
1:掉电的机器首先测量各大电感电压是否出来,还有电感之后的二级转换电压。经检测除了集显电压没出来其他的电压都已经OK。但是集显电压没出来应该是不会造成掉电的。
2:既然不是电压问题引起,那就是信号部分了,先看看主板CPU是否已经工作,上示波器直接打内存波形,经检测发现波形正常出来,说明主板已经跑马工作。内存不过导致的掉电.
3:这种情况要么是BIOS问题,要么是内存问题。要么就是桥的问题。先刷个BIOS正常开机显示了

网友A:
感谢分享经验。现在的机器BIOS问题还真不少,请问楼主,修复之后没有测集电压是多少。修台清华同方无显示的,刷BIOS后有显,但集显电压还是为0,很是不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经验。现在的机器BIOS问题还真不少,请问楼主,修复之后没有测集电压是多少。修台清华同方无显示的 ...

也许某些机器,需要正式开启集显,才会有吧,比如BIOS中设定集显第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经验。现在的机器BIOS问题还真不少,请问楼主,修复之后没有测集电压是多少。修台清华同方无显示的 ...

我没注意测,但是我修一台联想U310不过内存的 没出集显电压 最后修好了 集显电压出来在认出内存后,出来一瞬间就没了,此机是集显的。我也没弄明白是什么

网友:
学习借鉴了,感谢

网友:
不出集显的掉电的我碰到好多个是BIOS问题的了

网友:
现在的机器。。多数都是BIOS问题。。

网友:
学习了 分析的不错

网友:
BISO坏的多 也越来越不好刷  得自己合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