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主板qt553t有声音无图像背光亮

楼主(2016-03-07):
电视机主板qt553t有声音无图像背光亮什么原因

网友:
排线以及逻辑板和屏。

网友A:
2楼说得是,先检查排线,再测一下逻辑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楼说得是,先检查排线,再测一下逻辑板

逻辑板排线各颜色线电压是多少

网友B:
先测量屏线红色的供电正不正常,一般12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测量屏线红色的供电正不正常,一般12v

其它各线电压是多能说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它各线电压是多能说一下吗?

其他一般1v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