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游戏电脑屏幕模糊有重影

楼主(2016-03-07):
玩游戏电脑屏幕模糊有重影

  部分网友在玩游戏时都遇到了统一问题就是电脑屏幕模糊与重影,这大大的较低了玩游戏的兴奋度与效率,不仅如此在正常工作或阅读资料时,也会影响到工作进度,这可能是在设置或软硬件方面出现的问题,下面就为你解答。

  电脑屏幕模糊有重影的问题存在于硬件与软件问题,硬件为显卡松动,或者是视频连接线松动,软件一般情况下有重影都是因为显卡驱动问题,不如不兼容或催化剂有问题导致的电脑屏幕模糊,也可能与显卡设置有关联。

  首先分析好原因后,若是之前显示正常,某天开机后电脑屏幕模糊,那么可以怀疑是硬件问题,你可以拆开机箱重新拔插显卡,重新连接射频线,看能否解决。若是依然存在,就可以把矛头转为驱动问题。

  若是电脑在设置了某些东西后出现了重影,这时我们可以查看是否设置出现了问题,下方这个图片明显是因为开启了显卡的3D视觉效果,可能是误操作开启了3D视觉效果,你可以选择3D红蓝眼镜或是关闭3D视觉。

图一电脑屏幕模糊

  若是在电脑屏幕模糊之前我们对电脑硬件进行了更新,也可能是因为驱动的问题,可以到官网下载对应的驱动和催化剂进行安装。

  经过以上几个问题的解析与解决,是不是已经查明电脑屏幕模糊的问题所在了,然后就是对症下药来进行修复,基本都可以成功解决,若是以上问题都不是真凶,那么可以确认是显示器故障了,可以送去检修查看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换显示器了嘛

网友A:
看着伤眼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伤眼睛啊

可以选择不去作它

网友:
如果是显示器的原因,当然选择换掉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