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480n-i7不触发

楼主(2016-03-07):
接到一台这个的神舟机器,原故障是保隔大短路,场管烧的不成样子了,只好补了一个大的二极管,放电后上电可以开机,也可以关机,但是再开机就没反应了,各位有什么思路没有,没有图纸,io充电芯片待机芯片都换过了,还有什么原因会引起呀,io是npce 795laodx,没找到一模一样的引脚定义,论坛有说可以带换的,我看引脚定义有点不一样,因为开关脚都不一样,谁有这个的引脚定义共享一下了,谢谢,这个我是参考e420io维修的,没修出来,什么原因,是不是我思路错了,求指教

网友:
没有图纸不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