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310偶尔开机不显维修

楼主(2016-03-07):
型号:联想U310
故障:裸板偶尔开机0.52A不显,绝大部分开机正常,同行已经刷过BIOIS
维修过程:
1:发现只要放一晚上第二天第一次开机绝对不显,有时候第二次,第三次,也不显。经过几天的测试发现,只要一加热南桥每次都可以开机显示。
2:果断换南桥,换了个新的上去(其实是翻新的,这年代买个新的芯片真心难)。结果这么开都是0.5A不显了,怀疑芯片有问题,再次换了一片,也是再这么也是触发0.5A了,没办法只有看是不是把桥周围弄掉件了,仔细观察也没发现,再说自己做了7-8年的桥了,这样的情况还真没有。
3:没办法老实查吧,发现没有集显电压,那么主板必定没有过内存,示波器检测内存波形,已正常,但是不过内存,
4:量内存个数据地址县阻值,没发现异常,内存供电  复位正常,到这里也实在没办法了。
5:想起来前几天一台U410顾客摔了一下,机器蓝屏之后再开就灰屏了。灰屏居然是BIOS坏了
6:这个U310换桥之后,难道要刷个BIOS?,换BIOS原件刷之,结果故障不变。

7:无意中按着内存电流上去了,换内存,压着也可以开,因为之前已经处理过内存接口了,排除接口脏引起。果断换内存糟,测试几天每次都可以开机显示了。
8:修道最后,原始的故障时南桥还是内存槽呢,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A:
楼主有灵感!是不是焊南桥的时候把内存槽弄空焊了?

网友:
i don't understand proble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灵感!是不是焊南桥的时候把内存槽弄空焊了?

应该不会 内存槽离南桥有点距离的

网友B:
机器会是摔的么?  内存槽外部脱焊  还是内存卡针 接触不上啊

网友:
真正原因应当不是内存槽虚焊引起的,桥坏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这真的是技术难活呀赚个钱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会是摔的么?  内存槽外部脱焊  还是内存卡针 接触不上啊

应该睡内部针脚问题,

网友:
赚个钱不容易

网友:
修机器什么情况都会遇到,总之最后解决问题

网友:
楼主这种情况我也遇到几次,按着内存就显示正常,我是用AB胶把内存插槽压着粘一下就可以了,换插槽太麻烦了,

网友:
没有集显电压,那么主板必定没有过内存

这是维修多久总结出的经验啊

网友:
现在的内存槽坏的 真不多

网友:
我有一台就是有时开机断电  再开机就可以

网友C:
楼主 U310 的J8C 南桥特别吗 我现在遇到一台 0.5 左右不显示 BIOS了好几个 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U310 的J8C 南桥特别吗 我现在遇到一台 0.5 左右不显示 BIOS了好几个 还是不行

不特别啊
换一样的就可以啊 示波器打内存波形看有没有跑马

网友:
谢谢楼主,和楼主故障一样,开始没过内存,加焊CPU没好,加焊内存槽好了,好久没遇到内存虚焊的了

网友:
这个板子比较薄的  一不小心就会断线  接触不良

网友:
内存槽虚焊的不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