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c 开机 不进系统 如图 怎么回事

楼主(2016-03-07):
联想E430c    开机  不进系统   如图   怎么回事     急急急

网友:
这个先清个BIOS试试,里面设置启动模式,再不行,拔了键盘试下

网友:
这问题刷程序百分百解决

网友:
你看下在bios在认到硬盘没有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前天有个e40  i3的cpu
    选择硬盘,u盘启动就黑屏也不掉电,刷BIOS没用

     现在ok了

网友:
这情况直接刷BIOS

网友:
一般是bios问题。

网友:
系统换一个试试

网友:
还是引导问题吧  像新机器带的那种UEFI模式  调不好就不引导HDD

网友:
已修复    BLOS   设置问题

网友:
U盘能进PE吗

网友:
键盘拔了试试呢!!!

网友:
刷个BIOS 试下

网友:
我都试过了     没用

网友:
那有那么复杂,拔了键盘看看,估计是卡键了

网友:
这个 问题 是系统问题   装win8就可以  装win7 BIOS有个设置要改一下

网友:
先放电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