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0 插内存掉电

楼主(2016-03-07):
Y480 插内存掉电 BIOS 以刷N个版本 哪位大师 知道是哪的毛病

网友:
内存坏了啊!你换换绝对好的内存条试试

网友:
内存坏的机遇大  你换条好内存试试

网友:
要是拔掉内存不掉电的话  基本上可以说是 机器跑马过了内存 之后检测到错误才掉电保护的   你可以看下 显卡   如果拔掉内存也掉电的话 你看看 PG都正常不

网友:
这样的情况 如果是AMD 的显卡 就直接加焊一下显卡就知道啦

网友:
如果拔掉内存,不掉电的话,建议刷下BIOS,试试!

网友:
初步判断是BIOS或内存有问题

网友:
参考下时序.内存之后.还有CPUPWRGD#

网友:
内粗数据地址打下值,看看有无短路的地方。

网友:
电流多少?

网友:
还是BIOS问题,这个需要BIOS分离,才可以

网友(2016-04-11):
内存坏了啊

网友:
处理好没,我这儿也有一台,接上内存上电到1.4,然后马上掉到0.4,不接内存就在1.3左右

网友:
内存供电测量下

网友:
查查内存几个供电   复位   系统总线之间相连元件  如果这都正常考虑下显卡方面

网友:
刷下BIOS试试呀

网友:
昨天遇到一个一样的故障现象的机器,机型联想G500刷BIOS搞定,给你提供个思路,希望你的也是BIOS的问题。

网友:
看看板子有没有短路,电压是不是都出来了,在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