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挑SSD固态硬盘,关于SSD的16个常见问题

楼主(2016-03-07):
  SSD固态硬盘简单就是多个闪存芯片,在一个主控的支持下组成的超级磁盘阵列。

  固态硬盘优点是什么呢?
  1,速度快,采用主控芯片+闪存芯片,区别于传统机械硬盘,传统机械硬盘需要旋转寻道,速度较慢,固态硬盘则是依靠主控算法从闪存芯片中直接读写,忽略了寻道时间,速度大大提高。
  2,安全性高。机械硬盘的寻道特性决定了它不耐撞击,尤其在运转过程中,受撞击或突然断电,会导致磁道损坏,资料丢失,甚至硬盘阵亡。固态硬盘不用寻道,更耐撞击。虽然主控和颗粒都有寿命,128g固态硬盘,理论上可以反复擦写3000次(填满整个硬盘再清空,算一次)。就算日常高负荷使用,一天若是擦写50g(天天下载大片?),约可以使用6000多天,十多年,估计电脑都换了。

【如何挑SSD固态硬盘】
       挑选SSD固态硬盘,其实就是一个挑选闪存主控的过程。那么SSD固态硬盘怎么挑选?谈谈迅维小编自己的个人见解,说的不一定全对。
  闪存:
SSD固态硬盘分为“原厂闪存”和“自主封装测试的闪存”。“原厂闪存”成本较高,品质相当高;“自主封装测试的闪存“成本较低,品质也还不错,但肯定比不上原厂闪存。
  一线梯队:三星、OCZ、浦科特、英睿达(美光)、闪迪、希捷、英特尔全部基于原厂闪存。
  二线梯队A:影驰、创见、特科芯、创久、金速、FengLei、金胜维、金泰克、宇瞻、海盗船、光威等等,属于“原厂闪存”和“自主封装测试的闪存”混合采用。
  二线梯队B:金士顿、威刚、BIWIN建设有晶圆封装切割、封装、测试工厂,它们的品质也相当出众。它们的高端产品采用原厂闪存。

       主控:
       目前市面上主流的SSD主要使用两种主控,SandForce 和 Marvell 的9184, SF的主控实际上很多都已经烂大街了,Marvell 主要是Lighton和Micron,相对来说Micron的在业界的口碑还是不错的,毕竟镁光是自己原厂的Flash支持,相对来说价格和固件开发稳定性上比较有保证。Light on(品牌浦科特)也是不错的,最新上市的M5S号称有True Speed功能,但是这个实际上是主动的GC(垃圾回收),消耗Flash的寿命的。
  三星,他们从固件到Flash到主控全是自己的,可以大大的压缩成本,比较新的840,非840Pro,用的TLC的颗粒,价格非常有诱惑力,大家都说TLC的寿命短,其实普通人使用的话,完全可以达到3~5年的寿命(这里就不计算了)。

    最后:
  假如预算够的话,建议购买呢840Pro,稍微低一点的话买M500或者M4(镁光的),要是预算比较少的话,SF主控的SSD随便选一个都差不多。

【关于挑选SSD的16个问题】

  一:市面上各种品牌、型号的SSD,哪款是最适合我的?
  这个问题是最常见,但细说又最复杂的,在这里只给大家一个最简洁的答案:请按照你的钱包和最关心的产品特点,从各网站最近评测或点评过的主流产品内选择你认为最值得购买的。
  二:应该从什么渠道购买SSD才可靠?
  答案:任何正规的代理、经销以及国内主流B2C商城上出售的SSD产品,我们都可以认为是相对可靠的。主流B2C商城如:天猫、京东、亚马逊、易迅等。各品牌的正规代理及经销一般可以在该品牌的官网上找到联系方式。
  三:购买回来的SSD怎么分辨是不是全新品?
  答案:这也是稍微复杂的问题,一般可以从产品包装、产品外观以及SSD的SMART数据这几方面判断,如果产品包装有明显开启过的痕迹、产品外观有不正常的损伤,SMART数据如通电次数、时间还有写入量等项目非正常的高,那肯定可以认为SSD不可能是全新的。请注意,由于出厂检测,新买到的SSD接口金手指有痕迹、有几次通电次数(一般10次左右或以下)和少量的写入量(一般最多就10GB左右),都是完全正常的,不要因此把全新的SSD当成二手货。
  四:应该用什么软件看SSD的SMART数据?
  答案:如果你选购的SSD产品有提供官方的工具箱软件(如Intel、浦科特、闪迪、三星等),这些软件都会提供检查SMART数据的功能;如果没有官方的工具箱软件,这里建议大家可以下载最新正式版的CrystalDiskInfo来查看,目前这款软件在多语言及对主流SSD产品的支持度方面都是做得比较好的,最重要的是这是一款免费软件
  五:我SSD的SMART有项目在HD Tune上黄/红了,是不是我买SSD有问题或者不行了?
  答案:HD Tune是老牌的硬盘检测及测试软件,但它对SSD特点的支持就非常之差,直到目前为止HD Tune的健康警告依然只按照HDD的特点而作出,并且完全没有考虑过SSD,所以请大家不要以HD Tune这款软件的信息作为SSD健康状态的参考依据,如果需要了解SSD的状态,请参考上一个问题的答案,采用Crystal Disk Info。
  六:使用SSD我要注意什么地方?
  答案:只要你选购的是当前主流的SSD产品,只有一点是大家都必须注意的:分区对齐。其它目前网上流传的注意要点都并不重要或者是错误的。
  七:如何分区对齐?
  答案:只要使用Windows VISTA或其后的操作系统(U盘的PE系统亦相同)对SSD做分区操作,都不会产生对齐问题。并且小编强烈建议所有不清楚分区设置项目作用及意义的网友,直接使用win系统的分区功能即可,不要选择使用第3方软件做分区操作。
  八:如何知道分区已经对齐?
  答案:大家可以使用最常见的AS SSD Benchmark测试软件来检查。
  九:很多网站和很多人都说开启AHCI对SSD非常重要,而且是必须注意的,真的吗?
  答案:近年较新的PC平台,默认情况下AHCI模式都是开启的,再者AHCI并不是必须开启不可的,老旧的平台如果没有AHCI模式,使用IDE模式也可以支持Trim的特性,一般家用环境的实际使用上,两者差别也很微小。
  十:为什么同样的平台和SSD,别人SSD有4、500的读取成绩,我的跑不到400以上?
  答案:出现这情况最主要的原因是你把SSD接在主板上由第3方芯片提供的SATA接口上了,只要更换为主板原生的SATA接口,即可解决问题。
  十一:如果要让SSD发挥最佳性能,是不是必须安装Intel RST或者AMD的AHCI驱动?
  答案:安装芯片厂的AHCI驱动虽然很多情况下可以提高SSD跑测试的成绩,但对实际使用并不能真正产生显著的效果,因此除非你有必需安装的理由(例如使用RST的智能响应功能为HDD加速),否则强烈建议入门用户只使用系统自带的AHCI驱动即可。
  十二:我的SSD跑AS SSD之类软件的测试成绩和分数比别人低,是不是不正常?
  答案:AS SSD这个软件蓝底黑字的分数完全没有任何参考意义。
  AS SSD绿底黑字的测试成绩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它表示的不仅仅只是SSD的性能,而是你这台PC的整个存储系统的性能,从硬件配置、BIOS设置、操作系统、你测试时后台运行着的任何软件程序,都会或有可能影响干扰到这个测试成绩。有时间的可以去下载权威测试软件PC MARK7高级版,使用这款软件的存储测试项目对SSD分区进行测试,只要测试分数达到4000分以上,都可以认为SSD是在正常工作状态下。
  十三:为什么我的SSD跑AS SSD这类测试软件,读取成绩正常,但写入成绩就特别差?
  答案:请你确定操作系统里对于SSD的写入缓存被正确开启,检查方法是进入设备管理器-磁盘驱动器下找到你的SSD,打开它的“属性”对话框,选择“策略”标签页,勾选“启用设备上的写入缓存”,笔记本电脑还可以不勾选“关闭设备上的WINDOWS写入高速缓存缓冲区刷新”。
  十四:为什么我用SSD后开机时间比别人的XX秒慢?
  答案:PC的开机时间不只取决于SSD,你PC上连接的所有硬件以及BIOS设置以至操作系统和你安装的软件都会影响所谓的开机时间,即使硬件完全一样,操作系统和软件都足以让开机时间发生显著的变化,当硬件有差异时,变化只会更明显,SSD并不会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让开机时间绝对缩短,所以如果你的开机时间在1分钟以内,都是完全正常的。有某部分PC的开机时间甚至需要1分钟以上,所以请不要以开机时间长短作为判断SSD是否正常工作的依据。
  十五:死机重启后我的SSD不见了,是不是要返修了?
  答案:使用了SSD的电脑发生死机、蓝屏等情况时,强烈建议任何用户都不要立刻去按机箱的Reset按钮强制重启机器,应该等待机器自动重启或等候5分钟的时间再去按Reset按钮重启。当重启后发生丢盘状况,请大家一定不要重复重启,而是停留在当前状态(BIOS界面、引导设备丢失提示画面等)下5-15分钟(具体时间依SSD容量而定,容量越大时间越长),然后把机器完全断电,等1、2分钟后再重新开机检查。
  十六:我怀疑使用中的SSD出了问题,应该怎么检查?
  答案:对于这个问题,首先要求大家学习并做到一点:不要去臆想问题。所谓的臆想问题,举个例子如:一次意外的停电后,软件报告的开机时间比原来增加了XX秒,这位用户就觉得是SSD出了问题。上面例子这类情况就是臆想问题,在不臆想问题的情况下,大家可以先按照前面四至十五问的内容检查SSD是否工作在正常状态,如果都正常,那么建议你检查一下软件或其它硬件引起问题的可能。如果确定是SSD异常,可以针对具体问题去解决。
  小编认为最易于判断问题的方法是:保证系统环境的干净(如全新安装的原版win),并且采用系统默认AHCI驱动,然后执行发现问题的同类操作,检查问题现象是否有重现,如果没有就代表问题由软件或驱动引起的可能性极高,否则就代表硬件方面存在问题的可能更大。

网友:
正为如何向顾客推荐SSD发愁,有了饼哥这篇文章,我向人介绍起来也就专业了!收藏学习了!

网友:
比较专业的介绍   很详细   不错

网友:
很详细啊。搜藏了

网友:
学习了,准备升级硬盘

网友:
介绍比较详细,下次选SSD就知道了。

网友:
很有用的帖子 ,我前两天还想在哪里找这方面的资料,真没想到,月饼帮了我的大忙。

网友:
很详细啊   没少研究

网友:
白片和黑片的区别

网友:
正想买一个用用,看了这篇文章就有底了。

网友:
用了固态换机械很不习惯

网友:
现在这么的固态,又这么便宜。。都没有区分那个好那个不好了。。价钱合适就直接上了。

网友:
比较专业的介绍   很详细

网友:
终于知道怎样选择固态硬盘了,虽然是转载,但是真心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