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5Z 清灰后不开机

楼主(2016-03-07):
今天接到一台宏基4735Z   客户说拆开清灰之后就不开机了      接上电源 电流跑到0.2几 不动了      求助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楼主是不是CPU螺丝没转 CPU没安装上

网友B:
大电容毛病犯了!!可能

网友C:
看看CPU有没有装好,这个可以多收费,300随便收,估计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CPU螺丝没转 CPU没安装上

没拆CPU  我看过了

网友D:
大哥,下电池放电啊,很可能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大电容毛病犯了!!可能

  按正常逻辑来说0.2是不过CPU   就是不确定是不是大电容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下电池放电啊,很可能就好了

都想到了 都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CPU有没有装好,这个可以多收费,300随便收,估计问题不大

没这么简单吧

网友:
仔细看看是不是什么东西弄掉了?

网友:
仔细看下有没有腐蚀或者碰掉的地方,0.2 看来是有次级电压没有出来,用万用表量下,

网友:
撞掉零件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正常逻辑来说0.2是不过CPU   就是不确定是不是大电容的事

把大电容换了在说!

网友:
看有没有外伤什么的。

网友:
可以还个大电容啊

网友:
清灰而出的问题一般不大,拆机裸板上电看看,如果你不会修给师傅看看,自己乱来只会修出大问题。

网友:
力看下有没有大电容,仔细测下各个电压

网友:
短路了哦,这么求助,说明客户找到大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