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450C维修求助

楼主(2016-03-07):
板号:X450CC 开机电压上到0.03就不动,3V 5V都没有,BIOS刷过,ASUS的机子没有图纸只有点位图,在点位图上找到了3V 5V的控制芯片如下图 由于修ASUS的机子不多,上图的引脚名称不太熟悉,望指点为谢

网友:
2和4脚3   5开启信号的的      11脚主供电你先查这些

网友:
12脚线性电压的开启,14 。15 脚线性3V5V。量这两个电压可产生;

网友:
查下IO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细节问题在好好的查一查

网友:
1脚0V ; 2脚2.6V;3脚0V;4脚2.6V;5脚0V;11脚19V; 12脚6.4V;13脚0V;14脚5V;15脚3.2V

网友:
此机换了电源管理芯片搞定了

网友:
查下IO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评分 举报
.

haohaikeji

.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正式维客

发消息
.

网友:
细节问题在好好的查一查

评分 举报
.

.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正式维客

发消息
.

楼主:
1脚0V ; 2脚2.6V;3脚0V;4脚2.6V;5脚0V;11脚19V; 12脚6.4V;13脚0V;14脚5V;15脚3.2V

评分 举报
.

.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正式维客

发消息
.

楼主:
此机换了电源管理芯片搞定了

评分 举报
.

返回列表 .

B Color Image Link Quote Code Smilie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