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s2333wa

楼主(2016-03-07):
LS2333WA   mcu程序  开机白屏 按板号刷了L2364WA的   还是一样

网友:
谁有这个程序  万分感谢

网友:
白屏的话先测试下屏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屏供电查了吗

网友:
如果指示灯正常,按键控制正常,就先别刷MCU了。

网友A:
5V正常   感觉不像屏的事

网友:
MCU有没有发出来开启信号?

网友:
用点屏器或公板点看,如果故障依旧,测量逻辑板各电压是否正常正常,如果白屏大多是DC升压电路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正常   感觉不像屏的事

屏供电正常的话还要查逻辑板上的一个VGL 这个电压没有负压捏。

网友:
可能屏的事  通用版驱不起来  还是白屏  客户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