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T3264M 数据

楼主(2016-03-07):
测电源板5v。12v。24v正常,背光不亮,指示灯蓝色(正常开机为蓝色、开机为红色),按面板按键全部无效,主板1v、1.8v。3.5v都正常,怀疑数据坏了,下个数据重新刷入25q64,修复。

网友:
刷上程序后显示了 ,但是花屏?

网友A:
确实要花屏。。。。。。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6972-1-1.html
刷这位的程序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实要花屏。。。。。。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6972-1-1.html

屏型号不一样,我先下载的你这个是花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屏型号不一样,我先下载的你这个是花屏的。

屏一样  可能有地方不一样把

网友(2016-04-10):
花屏是什么原因,能进工厂模式设置吗

网友:
花屏一般是屏的参数不对或逻辑板故障引起,由于屏参不对的情况下可以进总线调屏参,但AOC就不能,只能换程序,您留意下屏的型号,有的是A042,有的是tat01,,拷贝程序时要分清屏的型号,错了就花屏,楼主给的程序是A042的,您要看看自己的屏是否与该程序所标的型号一致

网友:
没有分了怎么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要花屏。。。。。。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6972-1-1.html

手上也有一台,刷刷试了看,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型号不一样,我先下载的你这个是花屏的。

手上也有一台,刷刷试了看,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一样  可能有地方不一样把

这机的屏分两种吧,我是TAT01

网友:
谢谢分享,刷了试试看

网友:
这个正需要!!!!

网友:
我的平也是TAT01

网友(2016-05-25):
为什么解压提示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