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电源IC-小6脚芯片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6-03-07):
       在最近几年维修的LED液晶显示器中,经常会遇到电源板带有小6脚的电源管理芯片,几年前遇到这个是头疼的事情,不知这是什么东东,通过长时间的摸索,了解了一些,在这里分享给大家,希望对维修同仁们有所帮助。       小6脚芯片因个头小,厂家所留的只有简单的几个字符,网上能搜索到的信息很少。常见的有63、35、48等这样的字符,63是OB2263,35是LD7535,48则SG6848等等。知道型号才能下手,所以在不知道型号的情况下,很多时候是束手无策,以前遇到这些小芯片,只能换板或用通用IC模块来改,用通用IC模块来改的话,有一个缺点是空间不够放,头疼。在这里说一个通用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6脚贴片IC引脚都是一样的功能,在维修过程中,遇到300V正常,次级电路也正常的情况下,但电源板无输出,就直接动手换这个小6脚,大多数都可以搞定。有同型号更换的话,最好了,如果没有的话,就用OB2263代换。本人经常用的是OB2263,但在代换的时候要检查原芯片第3脚是否有电路。如果没有,则在第3脚对热地(大电容负极)接一个100K的(标号为104或1003的贴片电阻), 如果3脚有电路,包括有100K电阻,量一下,100K电阻的下端是不是接热地,如果是接热地,直接换;如果不是,则断开电路,将100K电阻接到热地,不管其他电路,如果不断开的话,通电100%会烧,切记这一条。这个代换处理的过程对于维修人员来说,不算复杂。
     在换这个小6脚芯片时,有时板上没有标识第1脚是哪个,不要紧,通常这个6脚芯片的第1脚是接热地(大电容的负极)的,跑一下线路就可以看出。小6脚芯片有时也没有标识,可以从芯片的字符来判断,正面看字符,在字符的左下脚是第1脚。对于新手来说,这个代换过程有点小紧张,可以去掉保险丝,加个假负载(家用灯泡),这样就不用担心烧板子了。为了更好地说明,在这里,借用一下迅维修网的一张图,望原图作者见谅。
注:本人新开一个淘宝店,搜索“段氏电脑配件店”,凡是提到“从迅维网上看到的”这几个字,购买液晶配件,会惊喜哦。

网友A:
长知识了,不过这个板子也不贵啊,。买个芯片也要钱呢,有必要这样修吗

网友:
楼主发这个东西太有用了。真正的经验啊!

网友B:
楼主的资料很好,这个小芯片的故障率非常高,PWM芯片,好像越小,越容易坏,是散热不好吗?

网友C:
我想知道热地是指什么?相对的冷地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热地是指什么?相对的冷地呢

热地是电源板前极,而冷地是后极的地,5V  1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资料很好,这个小芯片的故障率非常高,PWM芯片,好像越小,越容易坏,是散热不好吗?

是功率小,易坏,无论输入还是输出电路存在一点点的不稳定都可能要它的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热地是指什么?相对的冷地呢

扣字眼了吧,,,不是说的很清楚吗,大电容的负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热地是电源板前极,而冷地是后极的地,5V  12V==

还是想不太明白,电源板的前极?后极。能传个照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想不太明白,电源板的前极?后极。能传个照片吗?

冷地,可以摸,热地,不能摸,带220伏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还是想不太明白,电源板的前极?后极。能传个照片吗?

以大变压器为中心,前端主电源部分,是初级;辅电源部分,即输出部分,也有人称二次电源部分,就是次级电源,是相对于变压器而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大变压器为中心,前端主电源部分,是初级;辅电源部分,即输出部分,也有人称二次电源部分,就是次级电 ...

早这样说,不就都明白了吗?提个醒,回帖者一定要本着负责任的态度答复,不要为了那个什么,误人子弟,害人一生。可能说的有点刺耳,请大家见谅

网友:
显示器维电源板还是相对简单的就那几个元件慢慢检查条件就不是都可以搞定

网友:
精神可嘉!就像1楼所说的,如果没配件,而要到网上拍的话,还不如直接买块板适当,报价时也会高些。

网友:
这个信息非常好  每次遇到6脚 只能改通用了   通用有时候22寸以上的感觉用不久就挂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带不起来

网友:
这种芯片基本没看到有买的,也不知道去哪买...

网友:
你有电路图没有 ,有了发一个

网友:
可以拆的板越来越少了,特别是一些专接同行的机子,通常即使修不好也会被同行拿走,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F:
很好的一个资料贴,最后一句变成广告贴。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还是想不太明白,电源板的前极?后极。能传个照片吗?

220V 300V的地叫热地,这个地是会电人的,后级也就是变压器次级输出 的5V12V的地就是冷地。这样子应该明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好的一个资料贴,最后一句变成广告贴。

,就是为了让维修朋友们知道本人做淘宝啦,主要做液晶原装配件这一块,大量回收到液晶显示器和液晶电视,拆机原装配件,所以特地宣传一下。

网友:
有用 以前这种小芯片不好认   还找不到资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G:
220V 300V的地叫热地,这个地是会电人的,后级也就是变压器次级输出 的5V12V的地就是冷地。这样子应该明 ...

谢谢啊,还是你说的通俗易懂些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谢谢啊,还是你说的通俗易懂些

不客气,互相交流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不客气,互相交流嘛!

不过,多问一点,交流电路中的接地和接零有和区别?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不过,多问一点,交流电路中的接地和接零有和区别?

零线主要是应用于电路中的工作回路。地线只作为保护线,利用大地的绝对“0”电压,当有设备漏电,电流就会流入大地。我们说的热地就是220的工作回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零线主要是应用于电路中的工作回路。地线只作为保护线,利用大地的绝对“0”电压,当有设备漏电,电流 ...

这一次彻底明白了,谢谢

网友H:
刚好我遇上这种电源板,真是雪中送碳。   如果能知道六脚的定义,就更好了。   电源正负极有了,光耦反馈也有了,还有三脚干嘛的。

网友:
好经验,赞一个。已经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刚好我遇上这种电源板,真是雪中送碳。   如果能知道六脚的定义,就更好了。   电源正负极有了,光耦反馈也 ...

还真没研究引脚定义,相关资料比较少,实在没有时间去研究它。当然在更换小芯片之前先得检查一下外围电路及元件是否正常,以后如果有机会接触到内部资料,还会分享给大家。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长知识了,不过这个板子也不贵啊,。买个芯片也要钱呢,有必要这样修吗

一颗小芯片才几块钱,一块板子多少钱,如果维修量大的话,算过成本吗?在维修过程中,遇到烧得厉害的,无法修复,可以考虑买板子。遇到造形特殊的板子,相对于普通的板子来说,还真不少钱喽。

网友I:
搜不到你的店呀?

网友:
这个方法是很好的

网友:
学习到了。。。每次见到这种 都是改用其它。。。。。。。。。。。

网友:
这个电源板就是这个芯片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颗小芯片才几块钱,一块板子多少钱,如果维修量大的话,算过成本吗?在维修过程中,遇到烧得厉害的,无 ...

这个那也不好说的。真的贵了么就自己修了。如果量多的话也会自己修。可是问题没有那么多啊

网友:
这种芯片根本找不到资料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
楼主的资料真的可以让新人学到经验的  很好

网友:
这个是转载的吧

网友E:
从哪里看出来是转载的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搜不到你的店呀?

打开淘宝,搜索店铺,输入:段氏电脑配件店,即可,或直接联系shydpw2008

网友:
很好的经验 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从哪里看出来是转载的呢?

我去年在其他论坛看过

网友:
不错的分析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打开淘宝,搜索店铺,输入:段氏电脑配件店,即可,或直接联系shydpw2008

不知道还有店铺搜索,找到了,有需要就去。

网友:
换电源板吧,,便宜死了

网友:
太有用了,,必须收藏起来,,以后一定会用到的

网友(2017-08-14):
好好,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的功底很深,我们学到了好多东东,努力.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在LCD和LED板子上出现都很多。确实不太精通的情况下会很难搞。运气好了同型号替换。不好就忍痛换板子了

网友:
方法不错,不过现在都是直接换的比较多

网友:
我碰到这样的,都是直接换板,都没找到过这个芯片过

网友:
感觉现在的电源越来越假,这个东西容易坏。

网友:
现在我都是改的通用版

网友:
这个小芯片的故障率非常高

网友:
学习一下以后看来要多被这个芯片了

网友:
这种电源芯片太小不知道具体型号换都不好换

网友(2020-11-23):
楼主你好。有这种电源芯片图纸吗?我的边上电阻烧了。看不到多大的了。

网友(2021-09-22):
太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