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 AIR A1369开机报警

楼主(2016-03-07):
如题MAC AIR A1369开机报警,怀疑是内存报警,和PRO的内存报警是一样的。于是查内存相关供电,刷BIOS故障依旧,接着订了四颗拆机内存颗粒挨组依次更换,还是涛声依旧。板号是:820-3023-A
现在没有什么主意了,求助各位!

附上图纸

网友:
大神。你收徒弟吗。。。

网友:
瓦斯爆炸有点牛哄哄啊

网友:
4d5a64d56as465d465啊

风神一笑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A:
l请问楼主你的BIOS是从哪弄的,合成的吗?

网友B:
内存确定都换好了,那就直接还板吧,CP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请问楼主你的BIOS是从哪弄的,合成的吗?

同板号的料板上的

网友A:
建议你多刷几个BIOS试试,遇到过刷了三四个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确定都换好了,那就直接还板吧,CPU坏了

换板,客户不干,得整点省钱的方案

网友C:
我记得这款好像bios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D:
CPU没有检测到内存,加焊CPU试试,注意控制好温度。

网友E:
我也是这个问题到现在没有解决

网友:
热下cpu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多刷几个BIOS试试,遇到过刷了三四个才好的

换过一块料板的BIOS,现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这款好像bios也容易出问题

有试着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没有检测到内存,加焊CPU试试,注意控制好温度。

没有动CPU让客户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这个问题到现在没有解决

同病相连

网友:
加热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