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建议]
【已解决】移动版,不能签到,电脑版链接打不开

楼主(2016-03-07):
问题如题
昨天左上角菜单还能打开,但电脑版打不开
今天菜单都没反应了

网友A:
  您好,服务器不稳定,正在找技术排查问题,请您理解

 请切换到电脑版,电脑版是可以打开的   手机版  最下面,可以切换到 电脑版 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服务器不稳定,正在找技术排查问题,请您理解

 请切换到电脑版,电脑版是可以打开的   手 ...

左上角菜单栏的,电脑版,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