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E141C11T DA0HK6MB6G0 MBX 268 rev G

楼主(2016-03-07):
SONY SVE141C11T,板号DA0HK6MB6G0 MBX-268 REV:G,AMD独立显卡,故障:上两根内存,加电掉电,插下面槽子,不掉电,有时候还能开机,不装内存不掉电,刷BIOS OK,附上BIOS ,注:用原BIOS芯片刷 迅维网chinafix.com_SVE141C11T amd显卡 DA0HK6MB6G0 MBX 268 rev

网友:
BIOS 不行, 刷上了 同样的问题。 我的故障是 有时候能开机, 有时候电流一直反复跳内存,  有时候到内存掉电,又自动上电,   反复循环。 刷了别的BIOS 好了。

网友:
楼上的说不行。有没有人证实一哈哦。

网友:
BIOS 是好的  我刷了 可以亮了  机器原来是开机掉电

网友(2016-04-10):
此BIOS是好的    问题已解决,谢谢楼主

网友(2016-05-23):
下载试试 !  都快疯了!

网友:
刷完立马亮机   谢了 !辛苦楼主

网友:
我和你的故障一样,我也刷个试试,加焊了显卡一样

网友(2016-07-14):
2楼应该是板号不同吧。 此room是好的。我一台插DDR开机掉电,不插不掉电,刷了以后正常亮机。良心BIOS必须要顶。。。。

网友(2016-08-24):
好东西,我试试,都说刷机可以亮,但愿

网友:
我也来验证下楼主的BIOS

网友:
sony还有华硕的机子都是比较挑BIOS,据说有个OTP区域

网友:
我刷了    不得行

网友(2016-09-23):
请问是英特尔的CPU吗

网友:
我有一台开机电流到1.3不显示,,不会掉电,刷了BIOS不是不行

网友(2016-11-20):
我的掉电 下载试试

网友:
不知道 行不行 现在试试

网友:
我的是装1跟 掉电 2跟不掉电

网友:
下载试试 吧  不知道 行不行

网友:
1T,板号DA0HK6MB6G0 MBX-268 REV:G,AMD独立显卡,故障:上两根内存,加电掉电,插下面槽子,不掉电,有时候还能开机,不装内存不掉电,刷BIOS O

网友:
故障:上两根内存,加电掉电,插下面槽子,不掉

网友(2016-12-27):
独立跟集成的能通用吗

网友:
电流跑到多少呢,BIOS引起的掉电还没跑到过

网友(2017-02-13):
问题跟楼主的一样 下个BIOS  刷下   这个可能是个通病

网友:
为什么下载不了 提示该附件无法读取

网友:
这个机器的BIOS爱坏,一般还是换个BIOS了,我最近也修了一个不插内存不重启的,BIOS刷新正常,不报错,程序也能读出来,就是过内存重启,换了一个BIOS芯片再刷原来坏BIOS读出来的也 好了,WIN的BIOS

网友:
好东西,下来试一下

网友(2017-03-28):
我的硬盘启动不了,UEIF更换 legacy保存后又变回UEIT大师们有木有办法

网友(2017-05-19):
不能用,这个是4m的,板子上是8m的

网友(2017-07-08):
我的机器是电流到1.04,开机不亮,下载刷一下试试

网友:
bios是好的,刷了直接亮机,不亮机的多试多开几次就好了,支持楼主,666

网友(2017-09-27):
bios ok 亲们可以放心下载,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和你的故障一样,我也刷个试试

网友:
我刷过了,可以亮机,大家放心下载,是好的

网友:
我这个是故障现象:开机掉电1.1左右掉电,取掉内存,不掉,刷此BIOS  可以

网友(2017-11-02):
BIOS确定是好的,我的是返复跑内存,刷了就好了

网友(2018-07-20):
已验证  好的   我的同样问题   刷完开机好快

网友:
有人刷过吗?行不行?????????

网友(2018-09-11):
这个BIOS是好的   可以直接刷   不会亮机慢等问题

网友:
刷了楼主的BIOS 电脑好了 ,原来是不过内存,很好

网友(2020-05-02):
感谢楼主,掉电一刷就亮机了

网友(2020-06-25):
我的是intel i3集显,刷了立马亮机,bios是好的,谢谢!

网友(2020-12-24):
我的本本进pe就掉电,进系统也是掉电,下载刷刷看看,再来回复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bios可以显示,

网友:
下来试一下我的是开机3个灯长亮

网友(2021-05-05):
非常给力,刷了就好了,

网友(2021-07-08):
BIOS OK 一刷就亮

网友:
原故障屏不亮,刷完跑30秒左右,电流1.2A然后掉电

网友(2022-09-17):
刷了秒亮机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