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al2216w显示器LCD改LED

楼主(2016-03-07):
闲来无事,拿之前收的一个显示器改LED,,型号是宏碁al2216w挺不错的一个显示器,,闲话少说先上图,

这是电源高压一体板,相对而言改LED找四个信号点比较麻烦。

整体布局来一张

和驱动板接口位置有三个电容鼓包,先换了再说

三个电容一个25V1000uf,,,两个25V 220uf,,,

接下来就是确定开关、供电、接地、以及控制四个焊接点了。。。。。运气不错找到一个接口电路图

运气不错。。开关点EVA和亮度调节ADJ在接口处可以直接找到,,,,

至于接地脚就不用说了直接在螺丝口出焊上就行。。。。。供电是直接测量电容找到一个由电源板到高压板 的大电容,25v的直接正极焊上就行

为了不易短路所以焊接点尽量用万用表跑线路后分散开来

到这里电路部分就已经改造完毕,,,对了最后还要把高压部分切断,。。我是直接用剪刀把红色供电脚位25V电容后面的电路直接划断。。。现在来试一下LED

供电正常,,开关正常,,,亮度调节接口处有两个脚位只有VADJ 能用

下面就是换灯管了,,不废话直接上图

换灯管要拿掉内屏的,,这一步要特别小心,,,碎了就哭去吧。。。。。。完事上图

网友:
我现在遇到这样的我直接就改了

网友:
以后可以忽悠换LED,多要点钱,LED的故障率大大降低了。楼主后面的图,怎么变成小的了。

网友:
换LED灯管 下次用的时间长了吧  坏就坏高压板 灯条 没的修了

网友:
高手在人间

网友:
呵呵 动手能力不错啊!

网友:
信号点只有2个,,,很好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