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cpu电压,仁宝LA-7912p

楼主(2016-03-07):
主板不出cpu电压,VR-ON已经产生,去掉cpu供电的18脚comp的电阻,cpu电压就产生了。测量单元各组供电都已经产生了,S3 S4 S5都没问题,PCH-PWROK也产生了。桥的两组时钟波形正常,但cpu的SVID没有波形。怀疑是PROCPWRGD桥没有发出来,但又测量不到,仁宝的破板连个点位都没有。请教一下桥发出PROCPWRGD需要具备那些条件。cpu供电芯片已经换过,桥也已经换过,cpu也替换过,现在真的没思路了。求解??

网友:
VCCSA 你查下这个电压有没有,还有二级转换电压

网友:
这些时序我也不太懂,有高手出来讲一下吗

网友:
只能好好查一下CPU供电电路

网友:
不懂,但是帮你顶

网友:
用假负载,可以试试找PROCPWRGD

网友:
遇同故障啊    正在郁闷中   无从下手

网友:
查一下PJ3有没有电压

网友:
怎么样,修好了吗,我今天也接了一个这样的机子,

网友:
需要桥收到PWROK和APWROK,收到APWROK然后读取BIOS,接着才能发出PROCPWRGD

网友(2016-04-07):
正在修一台一模一样故障的。

网友:
不知道楼主BIOS刷了没有

网友:
也在修这样一台机子,但是对上电时序还是很模糊,不知道procpwrgd得测试点在哪?我是不出CPU电压后查到供电芯片的VDD只有2伏,通过排除,把平转平下的一个小电阻补上后通点0.8 ,在加焊显卡,故障变位0.27掉电  ,还是没有CPU电压,不过摘下18脚下接地的电阻就通电到0.6掉电,CPU跟显卡都有电压,而且本人不怎么会使用示波器,所以现在卡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