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战神K760E 开机半小时掉电

楼主(2016-03-07):
每次都是半小时掉电,掉电完还能触发,又半小时又掉,开机的时候桥的温服有点高。   3V电感对地阻值86欧,5V对地200多欧  用3V 1A烧鸡   直接1A对地了,感觉桥有温度    升到2A烧鸡居然只有0.1A电流。。。
手触摸待机芯片旁边的3个电阻1个电容的话  待机电流会升高或者降到0.001A   开机之后再用手去摸那几个电阻电容就立刻掉电   来个高手帮帮忙  一摸那些电阻电容就掉电   怎么搞   这B本子没图纸没资料

网友:
那就先换电容再测试嘛

网友A:
每次都是半小时掉电,掉电完还能触发,又半小时又掉,,为什么不刷程序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次都是半小时掉电,掉电完还能触发,又半小时又掉,,为什么不刷程序试一下

没有程序  买不到

网友:
我有一个联想G410也是半小时左右掉电
一样的故障

网友:
温控电路 CPU供电

网友:
我也有一台没有搞定还给客户了

网友:
这种先换在说吧

网友:
准时掉电吗?还是偶尔能持续得很久

网友:
都没有说清楚!

网友:
我也一台半小时掉电,没有找到BIOS.HP2000的

网友(2016-04-12):
这个 BIOS  我今天修道一台

网友:
要 BIOS 加我QQ  291804755

网友:
定时掉电,刷bios。

网友:
定时掉电 应该跟BIOS有关系

网友:
先刷 BIOS  不行 重点查南桥

网友:
神州 南桥问题多些

网友:
我这个神州战神K760-I7 就是换南桥好的